DSP 软件CCS3.3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4-06):
本人装了DSP 软件CCS3.3后,发现不能正常使用!每次从Setup CCStudio v3.3进去后,配置完了后会发现提示出错,提示信息如下:
some settings may be lost. you may wish to verify group settings and editor and memory map options.

Do you wish to try and load these setting anyway?

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帮帮忙!特别是如果直接打开CCStudio v3.3,则电脑就会蓝屏死机!

网友A:
重装ccs  不行重装系统  用ccs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ccs  不行重装系统  用ccs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重装软件到容易,如果重装系统那工作量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B:
xp?还是win7啊?ccs3.3只能运行在xp下,win7下是不稳定的。

网友C:
Step1:安装CCS3.3.83.6 C2000
Step2:安装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1.3.exe   操作完毕后安装SEED-XDS510仿真器驱动 <驱动安装目录在 \CCStudio_v3.3目录下!!!>
Step3:安装SEED-XDS510Plus Emulator for CCS3.3 Below_zk.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软件到容易,如果重装系统那工作量可不是一般的大

其实重装系统未尝不是好事,我会隔一年左右找各种借口重装系统,各种软件统统卸载,以后用什么在装什么,电脑会清净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还是win7啊?ccs3.3只能运行在xp下,win7下是不稳定的。

我在win7和XP下都试了,在WIN7下特别不稳定,经常导致系统蓝屏;XP系统还好一些,重装后现在没有发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p1:安装CCS3.3.83.6 C2000
Step2:安装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1.3.exe   操作完毕后安装SEED-XDS51 ...

安装过程我是根据书上来的,不会有错,我现在重装了,软件又变得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重装系统未尝不是好事,我会隔一年左右找各种借口重装系统,各种软件统统卸载,以后用什么在装什么, ...

这个工作量挺大的,我们平常都用到了好几个软件,而且这些软件装起来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选择重装系统

网友D:
唉,用CCS真的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用CCS真的很烦人

这也是没办法,期待他能升级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量挺大的,我们平常都用到了好几个软件,而且这些软件装起来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一般情况 ...

可能ccs4 或者5 会好很多,有机会试着安装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ccs4 或者5 会好很多,有机会试着安装下看看

   有道理,以后得多尝试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C:
Step1:安装CCS3.3.83.6 C2000
Step2:安装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1.3.exe   操作完毕后安装SEED-XDS51 ...

请问有升级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