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光耦制作电平转换电路不知可行不

楼主(2013-04-06):
如图所示在1输入为+5V信号,可否通过此电路输出+24V信号?还有那个3k3的电阻有什么用?怎么选型?

网友A:
光耦导通后,有电流流过3K3电阻,OUT1的电位从GND 拉到 +24V。
所以 电阻有拉高电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导通后,有电流流过3K3电阻,OUT1的电位从GND 拉到 +24V。
所以 电阻有拉高电位的作用。 ...

哪电耦的阻值需要怎么计算呢?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3.3K电阻是在光耦没有导通的时候呈低电位。
建议 光耦输入端 做好用 “拉”,不用用“推”。一般CPU推的能力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3.3K电阻是在光耦没有导通的时候呈低电位。
建议 光耦输入端 做好用 “拉”,不用 ...

谢谢了,关于“退”这个放心吧~用的继电器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关于“退”这个放心吧~用的继电器触点~

既然是继电器触点还需要光耦隔离干啥呢?

网友:
可以,但是你的光耦速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