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卓手机待机时间忍无可忍,直接18650X4堆上去用了。

楼主(2013-04-06):
至少一周不用充电吧。

网友:
我用三星9250还好吧,一般三四天没问题的。当然不玩游戏的前提下

网友A:
一节18650按2600mah算,2600X4=10400mah,移动电源效率按85%算,手机效率按95%算,这样算下来实际能冲到手机:10400X0.85X0.95=8398mah.一块手机电池一般1500mah,这样一共能冲8398/1500=5.59次也就是最多能冲5次半,一般手机一天一冲,这样也就5天左右。楼主要一周再加几节18650吧

网友:
绑上去了,楼主你这手机还能移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按2600mah算,2600X4=10400mah,移动电源效率按85%算,手机效率按95%算,这样算下来实际能冲到手机 ...

干嘛要移动电源,直供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一天一充吧

网友:
这个当街掏出来肯定很拉风

网友:
18650 还是不太安全啊~!  聚合物吧,免得爆

网友:
用长方形那种聚合物,软包装那种,绑在背后,刚好差不多大小,不要移动电源,直接背板打2个小洞,2根线卡进去到电池正负极,哈哈哈

网友:
智能手机本来就没有功能机待机时间长

网友:
http://s.taobao.com/search?q=%BC ... mp;wq=jiahoudianchi

撸主看这里,加厚电池 加后盖。

网友:
楼主还是搞个无线充电吧。这样就牛逼多了

网友:
等待核电池吧

网友:
哈哈,你的手机拔出来很拉风……

网友:
哇~~ ,超长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