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IntEnClr和U0IER,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6):
U0IER可以禁止UART0相关中断的产生,如果UART0被设置成某个向量中断,VICIntEnClr也可以禁止它产生中断。那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各有什么区别和功能呢?

网友:
我只知道:U0IER是UART外设的寄存器,VICIntEnClr是中断向量控制器的寄存器(连接内核与外设的)
前者控制UART0中断使能,后者控制中断向量使能
具体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