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MPU6050 莫名其妙就又不工作了

楼主(2013-04-07):
入手MPU6050模块,测试觉得不错。于是画了板子,焊接了,却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注,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是mpu6050芯片的板子,另一块是STC 3.3V的单片机板子,两块板子之间用0.5mm ffc线连接。
现象有:
1、mpu6050板子焊好后,连ffc线,测试正常,能读到gyro Z轴的数据,大概判定了一下,是正确的数值。
     等出去溜达了一圈,晚上回来测试,就没数据输出了。
2、测试mpu6050芯片的SCL 和SDA电压, (用stc驱动),高电平时为3.2xxV低电平时为0.025V,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3、测量外购的mpu6050模块,pin20引脚的 2200pf电容上的电压,为DC24V左右,测自己焊接的板子,电压为1V以下
4、更换自己焊接板子的2200pf电容,问题依旧,上面电压仍然为1V以下。
5、反复排除了fpc接线座、ffc连线 等,没有短路等情况出现。

6、。。。没想到还会有什么可能因素,现在3点多了,为了这个问题,折腾我到现在了,
7、mpu6050芯片,是用刀头烙铁头,从侧面焊接,没怎么多烫它,怕它坏。
8、之前用焊台的吹筒,吹焊过几个6050芯片,也出现过刚开始好,后来不能工作的情况。

思绪有点乱,估计症结在那个2200pF电容电压不上去的原因上,有熟悉的指导下,多谢了。

楼主:
tips  mpu6050芯片没有上拉电阻时,返回会不正常,典型的返回值是0x7F,加4.7K上拉后,可以读到who am i =0x68。 但还是很多其它地方不正常。

楼主:
读who am i 正常时,再去读AUX_VDDIO  (0x01),返回值为0x7B  时,这个值在手册上是表示无效值,我发现是这个值时,是正常的,如果读这个值为0时,芯片工作一般都是不正常状态。

楼主:
在能读取正常 陀螺仪值的情况下,旋转电路板,相应能把角速度值输出。让它工作了大概10分钟,再看时,这时获取的角度值,是一个固定值,再旋转电路板,无反应,相当于死机了,重新断电、供电,读不到who am i,重启、重启。。。大概5次后,又恢复到前面的正常工作状态了。

工作了几分钟后,就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原因待查
把自己调试的一些笔记记载到这里,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一点帮助。

网友:
正打算试试呢。支持楼主!!!!!!!!!!!!!!1

楼主:
当初焊接时,总以为这个芯片很娇贵,怕把它焊坏。 用热风枪时,直接靠近吹的时间一直控制在15S以内。

而实际上,我做过测试,把一个芯片焊接、拆卸、反复了2-3次,这个芯片还是能正常工作的。而且吹的时间太短,很容易出现虚焊和短路。
虚焊好理解,因为温度不够,焊锡没充分水化导致接触不到;
短路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了,好像是芯片下的助焊剂没有充分挥发掉,导致芯片引脚间有一层膜,按理说这层膜不应该导电的,但我实际操作中,发现把有短路现象的芯片,重新拿热风枪加热一下就能把短路现象排除的。 还有,短路时,某两个引脚间的这层膜有烧黑的现象。   真不好解释这现象,难到助焊剂在某种状态下能导电? 又或者因为杂质存在? 不理解。 (使用的助焊剂为Pro's Kit 8S005 SOLDER PASTE)
还有一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引脚间距太小,短路情况用肉眼很难看清,还是弄个体视显微镜吧,焊接时的每个步骤后面,都在显微镜先看看,你能排除很多可能短路的因素。 实在不行,一个放大镜是必须的。

楼主:
为了解决问题,最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也贴在这里了,可能没注明来源,抱歉。

I2C总线线路的走线方式
  一般来说走线必须使总线线路的串扰和干扰最小。
  如果PCB 板的总线长度或带状电缆超过10cm, 包括VDD 和VSS 线配线方式必须是:
  SD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D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只有VSS 线那么配线方式必须是:
  SD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PCB 用了VSS层和VDD层,VDD和VSS 线可忽略。
  如果总线线路是双绞线,每条总线都可围着VSS 绕;另一种方法是SCL 线围着VSS 绕SDA 线围着VDD 绕。后者必须在两条双绞线的末端连接一个电容,使VDD 线和VSS 线解耦。

楼主:
这篇文章有点长,可自己搜索  :稳定可靠的I2C通信的设计计算

楼主:
还有一篇,自己搜索吧:I2C上拉电阻问题
其中提到了使用FFC排线作为IIC连接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当初就是因为觉得I2C简单,而忽视了这个问题,走了好多弯路,提醒使用ffc连接IIC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楼主(2013-05-13):
总结来说,陀螺仪这类芯片,对焊接的温度有要求,温度太高它就坏了,坏了,并不是说一点反应都没有,坏了的表现有:
1、工作不稳定,刚开始ok,时间稍久无反应;
2、芯片的耗电情况异常,正常耗电流应该为几mA,异常时呈现短路态;
3、时好时坏,可能放置一段时间,芯片又能工作一会儿了;
4、输出值跳动幅度大,正常的浮动范围很小

6050芯片也好,L3G4200芯片也好,可能都采用很类似的原理和结构来实现,所以都有这样的情况。最近做了一个小批量的回流焊,温度控制在240度,贴片厂说,芯片上的温度比这个应该还低8-9度,那么芯片温度应该在230度 正负5度,焊接后随便测试了5、6片,都能正常工作,拿了3片测试了10小时,工作正常。
截取了几个芯片的静态波形图,这个幅度是正负3度,采样频率100Khz,每个波形的不同颜色线,都为不同的芯片的某一个轴,如X轴的数据,这两张波形图是6个芯片的静态数据。可以看出,第二张图片的红色和蓝色的漂移情况最稳定。

网友:
虽然没什么,但是写的挺好

网友(2013-09-01):
楼主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A(2013-12-27):
焊这个芯片,风枪温度不能太低,最好能在5秒内使锡开始融化。焊之前先不放芯片,单独对电路板加热,待锡融化后在放芯片,对着芯片吹到芯片自动回位后再对着周围板子吹一下,使锡充分融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这个芯片,风枪温度不能太低,最好能在5秒内使锡开始融化。焊之前先不放芯片,单独对电路板加热,待锡融 ...

对着芯片吹的话,那温度和风量是多少啊?求解最近做飞空mpu6050一直有问题我用280度,3.5风速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芯片吹的话,那温度和风量是多少啊?求解最近做飞空mpu6050一直有问题我用280度,3.5风速吹的。 ...

      我是用公司测温枪测的, 风枪扭到350度。 板子上面温度大概是260左右。 还有就是放焊锡膏效果会好一点,松香的话不易均匀涂抹。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的耐心很强大啊,中间几楼对MPU6050的焊接的方式有很大的帮组,谢谢。

网友:
以前焊过美新的加速度传感器,风枪设定温度超过280的话芯片就会挂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的耐心很强大啊,中间几楼对MPU6050的焊接的方式有很大的帮组,谢谢。 ...

真心无语了,我今天敢接了MPU6050就遇到问题了。2.2nF的电容电压为500MV左右,求指导啊

楼主(2014-02-23):
引用 网友C:
真心无语了,我今天敢接了MPU6050就遇到问题了。2.2nF的电容电压为500MV左右,求指导啊 ...

电路连接方面确定没问题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因为焊接温度的问题,温度太高,芯片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网友(2014-07-14):
楼主说得好,这东西焊接的时候就是得小心啊,我以前也焊过一个,当时不知道,现在觉得可能也是焊接的温度过高导致跟楼主类似的症状。

网友:
之前焊了几块也坏了

网友D(2014-10-22):
LZ,MPU6050 莫名其妙就又不工作了。原因找到了吗?
我今年才开始玩6050的,也一直有个问题,6050有时候用不了,放几个小时,又好了。很奇怪。
有时候出现问题,断开,放水管上几分钟(去静电),再上电都没用,跟坏了似的。但不管它,
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MPU6050 莫名其妙就又不工作了。原因找到了吗?
我今年才开始玩6050的,也一直有个问题,6050有时候用 ...

对焊接温度有要求,帖子中后续有提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MPU6050 莫名其妙就又不工作了。原因找到了吗?
我今年才开始玩6050的,也一直有个问题,6050有时候用 ...

你好,坏了事什么表现呢,我用里程来读取。只有稳定34 其他的都没有数值。这是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