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Hub加装外接电源吗? <已解决>

楼主(2013-04-07):
我手中有一个5元以内的USB-HUB,但电源不足,不能让设备工作走了。、
我想为其加 个一5V的外接电源,请问会损坏我电脑的USB口呀?

===
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总体答案是说“切断到电脑的电源线,单由外部电源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但未对“不切断电脑的电源线是否会不行”进行回复。

网友:
不会,实在不放心就断开和电脑连接的5V

网友:
好像回复的数据包自带和不带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俺用的60+RMB的7口HUB

自带3.5A电源

网友:
把和上游USB的电源跳开,自己挂一个5V电源就好了。

如果想要效果好,电源可以用5.25V的,这样大功率外设+劣质线材不至于电压不足。

楼主:
买时就有带自的外接电源的。那应该是电源不一样吧。

到底会不会损坏电脑的USB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