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4-07):
设计要求用单片设计;   频率范围:0~20KHZ
                               输出正弦波
                     数字显示输出
                     输出频率精度10ZH
   我想用51单片机和DAC0832可以产生0~20KHZ这么大的频率吗,运算放大用TL082两片。我也想用DDS芯片产生频率。
  大师们之前做过或者知道给点指点 或者可以说说其他更好方法

网友A:
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

   是 的

网友B:
如果用DDS肯定是没问题啦,但是DDS太贵啦!想用51机再配合DA产生20KHz的有点难,正弦波肯定要查表 或者用数组的,但是51机的速度转换输出好像没那么高的速度,除非输出比较低精度的波形。假设一个完整的正弦波由100个点组成,20KHz的周期是50us,要在50us内完成100个点连续查表输出,一般51机根本做不到的。

网友:
试试这个
miniDDS
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

网友:
这题目一听就知道是毕业设计………………

图简单的话随便找个单片机,再买个AD9850的模块
就能出波形了

网友:
正选波的话,用PWM,做VF变换就行了 。频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DDS肯定是没问题啦,但是DDS太贵啦!想用51机再配合DA产生20KHz的有点难,正弦波肯定要查表 或者用数 ...

我见到用51与dac823最多也是0~10Kzh频率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