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30串口程序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4-07):
在仿真模式下全速运行程序,串口通信功能是正常的。但是退出仿真模式,拔掉仿真器接口,给单片机重新上电,让它脱机运行时,串口通信功能就不正常了。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另外在脱机运行时,如果重新连接上仿真器接头,(此时IAR软件没有在没有在仿真模式)单片机会重启,之后通信功能又正常了,是不是很奇怪啊!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发了不少帖子啊,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和启动代码把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  把硬件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路发上来,一块儿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