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屏蔽罩或者盖的变压器

楼主(2013-04-07):
一般变压器没有屏蔽 多个放一起就互殴 耦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说法,工频变压器应该没这个问题。带屏蔽罩的一般都是怕漏磁干扰其他电路的,没听说过怕变压器之前互殴的

网友:
放一起 ?多近?
啥情况? 说说看呗?

网友:
木听说过变压器互殴

楼主:
http://www.minicircuits.com/pages/s-params/ADT1-1WT_GRAPHS.pdf

频率在xxMHz的时候

多个变压器间距3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