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35  调试

楼主(2013-04-07):
  求助

网友:
先学会使用百度。

网友:
指令不对吧。有时序的,先得设置一下,看手册。
不看手册问得早了吧。照这样问。。。。。。。

网友A:
10086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认。不同模块机制会不同。曾用过Q52根本不支持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86不是所有的模块都认。不同模块机制会不同。曾用过Q52根本不支持10086.

昨晚调试  终于能打电话了  但短信发不出去

网友:
短信得设中心号,还有些设置。没什么新鲜的查查手册。

楼主:
谢谢哥   终于发送成功了   是写需要短信中心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