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移植到msp430上,建立一个串口输出Hello World任务,显示...

楼主(2013-04-07):
代码如下
OSTaskCreate(Task1,(void*)0,&Task1Stk[30],5);
  OSStart();
  OSVersion ();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pdata;
while(1){
txtoPC("Hello",sizeof("Hello"));
OSTimeDlyHMSM(0,0,1,0);
txtoPC("World!",sizeof("World!"));
}
}

楼主:
只能打印Hello,不能执行下面的打印World,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设置断点不进入,搞不懂

网友A:
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个打印之间有延时,而延时的时候要做任务切换,是不是任务切换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个打印之间有延时,而延时的时候要做任务切换,是不是任务切换没做好? ...

调试进去看切换到哪个任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个打印之间有延时,而延时的时候要做任务切换,是不是任务切换没做好? ...

OSCtxSw()没写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进去看切换到哪个任务去了。

OSTimeDlyHMSM(0,0,1,0); 这个断点能进入
再看寄存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STimeDlyHMSM(0,0,1,0); 这个断点能进入
再看寄存器吗?

继续进去,直到OSCtxSw。

话说你的头像照片真恶心,建议别用在来恶心我们无辜的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TimeDlyHMSM(0,0,1,0); 这个断点能进入
再看寄存器吗?

系统 tick加进去了吗?有可能tick就没做好,自然你延时1秒钟也没什么意义了,系统压根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 tick加进去了吗?有可能tick就没做好,自然你延时1秒钟也没什么意义了,系统压根不计数 ...

系统时钟用的WDT,10ms一次

怎样验证系统时钟正确与否呢?

网友:
在os_cpu_c.c文件中有这么一个函数
#if (OS_CPU_HOOKS_EN > 0) && (OS_TIME_TICK_HOOK_EN > 0)
void  OSTimeTickHook (void)
{
#if OS_TIME_TICK_HOOK_EN > 0
    App_TimeTickHook();
#endif

#if OS_TMR_EN > 0
    OSTmrCtr++;
    if (OSTmrCtr >= (OS_TICKS_PER_SEC / OS_TMR_CFG_TICKS_PER_SEC)) {
        OSTmrCtr = 0;
        OSTmrSignal();
    }
#endif
}
#endif

首先确定这个函数运行的宏都打开,然后填入一个自己函数(我用的是App_TimeTickHook();),看看是不是10ms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