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 开发笔记

楼主(2013-04-07):
1.开发环境的建立
安装ubuntu 9.04,然后按照以下文档就行设置:LTIB_for_i.MX28__a_step-by-step_guide.pdf,附近有该文档的下载

2配置编译,bootstream
在根目录创建:work_imx287目录:sudo mkdir /work_imx287
然后再work_imx287目录下面创建bootlet目录:

后面会继续记录。。。。。。。

网友:
谢谢。欢迎继续!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i.MX系列用什么调试?
Jlink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i.MX系列用什么调试?
Jlink貌似不行

我直接用的printf,现在一直卡在电源哪里无法通过,只要4.2v一打开系统就死了,请问你的电源哪里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printf,现在一直卡在电源哪里无法通过,只要4.2v一打开系统就死了,请问你的电源哪里是怎么设 ...

我没有28系列的板子
一个旧电路板上有257,有个20pin的接口,确认是JTAG,用Jlink试了下,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28系列的板子
一个旧电路板上有257,有个20pin的接口,确认是JTAG,用Jlink试了下,无法连接 ...

有个debug脚设置为arm etm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debug脚设置为arm etm试试

257上面和JTAG相关的下列pin,只有DE_B和SJC_MO两个脚没有连,不知道连什么电平。 你说的是DE_B引脚吗

RTCK                   W10   JTAG GPIO OUTPUT  Low
TCK                     V10    JTAG GPIO INPUT     100 KΩ Pull-Down
TMS                     Y9     JTAG GPIO INPUT     47 KΩ Pull-Up
TDI                      W9    JTAG GPIO INPUT     47 KΩ Pull-Up
TDO                    Y8      JTAG GPIO INPUT     -
TRSTB                 V9      JTAG GPIO INPUT     47 KΩ Pull-Up
DE_B                   W8     JTAG GPIO INPUT     47 KΩ Pull-Up
SJC_MOD             U9      JTAG GPIO INPUT     100 KΩ Pull-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7上面和JTAG相关的下列pin,只有DE_B和SJC_MO两个脚没有连,不知道连什么电平。 你说的是DE_B引脚吗

R ...

在i.mx287里面有一个DENUG管脚是b9,这个脚可以改变调试的模式,257的DE_B不知道是怎么定义的,附件是i.mx28的官方原理图

楼主:
我用的i.mx287,现在遇到问题一直卡在哪里,给cpu通上点电后,经常起不来,偶尔cpu起来了,我用usb模式下载,一直无法下载,在prower_pre哪里就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i.mx287,现在遇到问题一直卡在哪里,给cpu通上点电后,经常起不来,偶尔cpu起来了,我用usb模式下载 ...

最后用官方的mfgtool把程序下载到了sd卡,mcu一通电就可以运行了,只是nand还不支持,要学习改写nand的驱动

网友(2013-05-23):
我的也是,只是只支持-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i.MX系列用什么调试?
Jlink貌似不行

jlink可以设别,但是我是用的串口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这个片子能在哪里能买到,

找到安富利的销售买的

网友(2013-08-23):
正在寻找,谢谢!!!!!!!!

网友:
有做iMX23的么

网友:
自己的系统,硬件调试,是不是用JTAG?还不到上系统的时候,要看每个部件是否正常,如:DDR2, NANDFLASH, console UART。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4-03-12):
正在做280的开发,参考一下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吗?还是开发板?

网友:
正要上imx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