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一个关于密码设置和读取比较的模块

楼主(2013-04-07):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hucun IS
     PORT(s0,s1,s2:IN std_logic;   b1,b2,b3,b4:IN std_logic;
              wr,rd:IN std_logic; f1,f2,f3,f4:OUT std_logic);
END chucun;
ARCHITECTURE F OF chucun IS
     SIGNAL e11,e12,e13,e14:std_logic;
     SIGNAL e21,e22,e23,e24:std_logic;
     SIGNAL e31,e32,e33,e34:std_logic;
     SIGNAL e41,e42,e43,e44:std_logic;
     SIGNAL e51,e52,e53,e54:std_logic;
     SIGNAL e61,e62,e63,e64:std_logic;
     SIGNAL e71,e72,e73,e74:std_logic;
     SIGNAL mid: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mid<=s2&s1&s0;
     PROCESS(mid)
     BEGIN
          IF(wr='1')THEN             --写信号有效,写入密码存储
             IF(mid="000")THEN
                e11<=b1;e12<=b2;e13<=b3;e14<=b4;
                f1<=e11;f2<=e12;f3<=e13;f4<=e14;
             IF(mid="001")THEN
                e21<=b1;e22<=b2;e23<=b3;e24<=b4;
                f1<=e21;f2<=e22;f3<=e23;f4<=e24;
             IF(mid="010")THEN
                e31<=b1;e32<=b2;e33<=b3;e34<=b4;
                f1<=e31;f2<=e32;f3<=e33;f4<=e34;
             IF(mid="011")THEN
                e41<=b1;e42<=b2;e43<=b3;e44<=b4;
                f1<=e41;f2<=e42;f3<=e33;f4<=e34;
             IF(mid="100")THEN
                e51<=b1;e52<=b2;e53<=b3;e54<=b4;
                f1<=e51;f2<=e52;f3<=e53;f4<=e54;
             IF(mid="101")THEN
                e61<=b1;e62<=b2;e63<=b3;e64<=b4;
                f1<=e61;f2<=e62;f3<=e63;f4<=e64;
             ELSE
                e71<=b1;e72<=b2;e73<=b3;e74<=b4;
                f1<=e71;f2<=e72;f3<=e73;f4<=e74;
             END IF;
          ELSIF(rd='1')THEN                 --读信号有效,读出密码比较
             IF(mid="000")THEN
                f1<=e11;f2<=e12;f3<=e13;f4<=e14;
             IF(mid="001")THEN
                f1<=e21;f2<=e22;f3<=e23;f4<=e24;
             IF(mid="010")THEN
                f1<=e31;f2<=e32;f3<=e33;f4<=e34;
             IF(mid="100")THEN
                f1<=e41;f2<=e42;f3<=e43;f4<=e44;
             IF(mid="101")THEN
                f1<=e51;f2<=e52;f3<=e53;f4<=e54;
             IF(mid="110")THEN
                f1<=e61;f2<=e62;f3<=e63;f4<=e64;
             ELSE
                f1<=e71;f2<=e72;f3<=e73;f4<=e74;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F;

此程序有什么问题,我在仿真的时候。当写信号高电平,有效输出。但是当读信号有效时,输出一直处于低电平。也就是等于最后一段的程序貌似没起到作用。
另,我把WR=1和RD=1的语句 掉下顺序后仿真。。貌似都没效了  这是为什么啊???
s0-s2 是计数器模块的,用于地址选择

网友A:
IF用的有点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用的有点多了吧

新手,完全不会。。就稍微看的点懂。。。
现在是为了做毕设。

网友B:
HDL很多年没用过了,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1. 第18行,PROCESS()里只需要mid?不要加wr/rd?  (这个不确定)
2. wr=1时,IF () THEN你用了6个,但是END IF只有第42行,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你要把58行以后的END IF移5行放在42~43行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L很多年没用过了,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1. 第18行,PROCESS()里只需要mid?不要加wr/rd?  (这个不确定) ...

我这就去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就去试试。。谢谢

PROCESS(mid)
     BEGIN
          IF(wr='1')THEN             --写信号有效,写入密码存储
             IF(mid="000")THEN
                e11<=b1;e12<=b2;e13<=b3;e14<=b4;
                f1<=e11;f2<=e12;f3<=e13;f4<=e14;
             ELSIF(mid="001")THEN
                e21<=b1;e22<=b2;e23<=b3;e24<=b4;
                f1<=e21;f2<=e22;f3<=e23;f4<=e24;
             ELSIF(mid="010")THEN
                e31<=b1;e32<=b2;e33<=b3;e34<=b4;
                f1<=e31;f2<=e32;f3<=e33;f4<=e34;
             ELSIF(mid="011")THEN
                e41<=b1;e42<=b2;e43<=b3;e44<=b4;
                f1<=e41;f2<=e42;f3<=e33;f4<=e34;
             ELSIF(mid="100")THEN
                e51<=b1;e52<=b2;e53<=b3;e54<=b4;
                f1<=e51;f2<=e52;f3<=e53;f4<=e54;
             ELSIF(mid="101")THEN
                e61<=b1;e62<=b2;e63<=b3;e64<=b4;
                f1<=e61;f2<=e62;f3<=e63;f4<=e64;
             ELSE
                e71<=b1;e72<=b2;e73<=b3;e74<=b4;
                f1<=e71;f2<=e72;f3<=e73;f4<=e74;
             END IF;
          ELSIF(rd='1')THEN                 --读信号有效,读出密码比较
             IF(mid="000")THEN
                f1<=e11;f2<=e12;f3<=e13;f4<=e14;
             ELSIF(mid="001")THEN
                f1<=e21;f2<=e22;f3<=e23;f4<=e24;
             ELSIF(mid="010")THEN
                f1<=e31;f2<=e32;f3<=e33;f4<=e34;
             ELSIF(mid="100")THEN
                f1<=e41;f2<=e42;f3<=e43;f4<=e44;
             ELSIF(mid="101")THEN
                f1<=e51;f2<=e52;f3<=e53;f4<=e54;
             ELSIF(mid="110")THEN
                f1<=e61;f2<=e62;f3<=e63;f4<=e64;
             ELSE
                f1<=e71;f2<=e72;f3<=e73;f4<=e7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前面看错了,可能这样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mid)
     BEGIN
          IF(wr='1')THEN             --写信号有效,写入密码存储

你就把IF变成elsi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把IF变成elsif?

是的。你仿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