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变压器,而不用开关电源?

楼主(2013-04-07):
春风电源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变压器,而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
安捷伦的U8002A,30V/5A输出,变压器是400W的。

网友A:
现在快上市的已经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是准正弦的,其它的拓扑做音频的时候噪音太大

网友:
有些东西,开关电源是不能完全胜任的。纹波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3.0 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快上市的已经是开关电源了。

599预订的那款春风电源变开关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99预订的那款春风电源变开关电源了?

开关 + 线性。
之前爆了那么多谍照你没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 + 线性。
之前爆了那么多谍照你没看么?

纹波和噪声之类的性能能赶上线性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纹波和噪声之类的性能能赶上线性的吗?

只要滤波做好了没啥不行的。
现在的示波器甚至频谱仪都用开关电源了,见着什么干扰了么?

网友:
看到标题,以为春风电源发货了呢。。。

网友:
春风很多次都强调不轻易做开关电源的
看来这次是下定决心了
忘记莫大以前好像还为开关变压器专门发了一贴呢
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滤波做好了没啥不行的。
现在的示波器甚至频谱仪都用开关电源了,见着什么干扰了么? ...

的确,多数示波器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搞明白了,再把开关电源搞明白,心里就踏实很多了。
成本低啊。
这个开关电源啥时开源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多数示波器都是开关电源。

不过,实验室中的可调电源大部分都是变压器的,可能与纹波有关系。

网友:
技术门槛……

网友D:
文波噪声怎么测,我测测我做的电源纹波和噪声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波噪声怎么测,我测测我做的电源纹波和噪声符不符合要求。。。。。。。。。 ...

接一个收音机,听声音就知道有没有纹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一个收音机,听声音就知道有没有纹波了。

收音机怎么个接法?

网友:
17楼是 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多数示波器都是开关电源。

示波器输入是高阻,比较好滤波;电源输出是低阻,滤波还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