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怎样内嵌到eclipse中?

楼主(2013-04-07):
只有找到MDK嵌入到eclipse中的方法,却没有提到KEIL C51嵌入eclipse中的方法.是不是 KEIL C51还没有插件?

网友A:
MDK怎么内嵌到eclipse中?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怎么内嵌到eclipse中?有教程吗?

MDK的话论坛搜索就有了啊,但是有KEIL C51的吗?

网友B:
eclipse官方有c/C++专用版本下载。 KEIL C51 应该也可以,需要试验

网友:
AVR-GCC用Eclipse C/C++版的嵌入进去过,但是51没有适合的编译器吧..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的话论坛搜索就有了啊,但是有KEIL C51的吗?

MDK我也是内嵌成功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官方有c/C++专用版本下载。 KEIL C51 应该也可以,需要试验

可以内嵌编译等按钮么

网友:
eclipse 只是一个IDE。如果有MDK,应该可以

楼主:
MDKYOU ECLIPSE的插件,但是KEIL C51没有啊

网友:
同求啊,找了好久了……
找一个能添加的插件,然后替换编译器可以么?就是.a51和.c51文件直接替换了

网友:
我觉得是SDCC。。。
根本不是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