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mega的io口 最大负荷时多少

楼主(2013-04-07):
我现在又一个5V的编码器,但是ATxmega128是3.3V供电,我想数脉冲个数,但是我怕5V的脉冲,会损坏芯片,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
5V编码器 怎么接入单片机3.3V 系统?能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  电阻分压

网友B:
看看你用的型号是不是支持5V容差,如果支持的话,直接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  电阻分压

具体怎么分 能指教一下 或者给个图吗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用的型号是不是支持5V容差,如果支持的话,直接接上就行了。

这个一般在手册的哪里 Xmega128a1手册全英 不知道在那部分找 IO的那部分我看了 没有

网友:
看速度,一般光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