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iic接口使用

楼主(2013-04-07):
我用UBLOX 的iic作为从机通信,没有成功。对它进行配置(主要是输出信息的配置),一切都正常,但是我读取数据的时候读出0xfd和0xfe的数据都是0x00,不知道如何操作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发邮件给我csb1030@yahoo.cn不胜感激!!

楼主:
顶起,咋没大侠说话啊

网友:
楼主,我也正在搞这一块。
以前没搞过

网友(2013-06-20):
我也正在用这个模块 I2C的,读不出数据

网友:
我也是,才知道他的硬件地址,但不知道他的每个寄存器放的什么数据

楼主(2013-09-22):
已经搞定

网友A(2013-10-23):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楼主搞出来了,能否知道下怎样使用I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出来了,能否知道下怎样使用IIC呢

上传的文档是Ublox关于IIC通信的说明,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如果读取一次没有读出来就再读,直到读出来为止,每次读之间有个时间间隔好像是2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的文档是Ublox关于IIC通信的说明,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如果读取一次没有读出来就再读,直到读出来为止 ...

万分感谢楼主解救我于水火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楼主解救我于水火之中

先搞吧,那个时间我忘了是多少,反正要隔点时间,先调,调不出在发消息给我,我有空再找找上次调的程序

楼主:
单次读操作不成功循环读,如果两次之间延时,间隔不能超过1.5s。。

网友(2022-01-10):
你好 楼主,我现在调试UBLOX 的iic。有点我不太理解,读数据是MCU 从0xFF 寄存器地址读数据,但是写配置呢?写到哪个寄存器,或者什么格式呢?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