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大体盯上了TEK 的 DPO2012B 和 agilent的 DSOX2012A,用过的...

楼主(2013-04-07):
用过这两款的大神指点一下,选哪个好,有什么用得顺手的功能,或者用着不爽的地方说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还没人看到就沉了?

网友:
     也同样一直关注!看指标:泰克2000系列的屏还是低分辨率,高分辨率的要3000系列才有,不过价格快翻了一番!;而安捷伦2000系列的存储深度很小,高的安捷伦3000系列也是价翻倍.若以测小信号为主.看安捷伦的垂直灵敏度仅有4mV/div,2mV/diV还是放大得到的,这恐怕是个问题!

楼主:
多谢先~~~ 屏的分辨率还真没注意到。。。 安捷伦的 DSOx 存储深度100k,泰克的DPO2012B是1M,TDS2012C却是2.5K,不过我觉得100K足够用了。垂直灵敏度是个问题,继续关注一下

网友A:
前些日子参加过安捷伦的一个展销会,会上亮出一款容性触摸屏示波器有十几台供人现场试用,人多抢不上槽没摆弄的机会!会上安捷伦的人说:该公司生产有价值同法拉利百万元级的示波器,那么一万元能买什么就很明显了!------感觉一万元那不是钱!

网友B:
建议楼主关注一下普源DS2102

网友C:
两通道的dpo看参数的确性价比很高
不过你看了实机估计就没胃口了. 机器磨具是为4通道的开的.右边两个通道空着的.面板不协调
要不就直接上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通道的dpo看参数的确性价比很高
不过你看了实机估计就没胃口了. 机器磨具是为4通道的开的.右边两个通道空 ...

这个在淘宝的图上看到了,原因当时就猜到了。多谢,不过我不大注重这个,工具嘛,实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关注一下普源DS2102

谢谢了,暂时没考虑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参加过安捷伦的一个展销会,会上亮出一款容性触摸屏示波器有十几台供人现场试用,人多抢不上槽没摆弄 ...

先买桑塔纳呗,法拉利现在买不起。。。

网友(2013-08-03):
我有个DSOX2012A,用起来还是不错了,我没有用过DPO2012,不知道他们的差别,不过好像DPO的屏幕不如DSOX的好,还有存储深度100k也不是问题,可以升级成1M的,可能要不了多久会升级成2M的,在agilent的英文官网上说DSOX2000有2M存储深度,如果可以的话买个MSOX的更为合算,应为升级个MSOX,需要5K到6K的价格,还有就是Ag的示波器好像不像TEK的有硬件计数,测试频率的时候没有TEK的精度高。如果买MSOX2000的可以去ag申请所有的试用版附件授权,比如SPI,can,485,i2c,串口、模板测试、EDK、分段存储等的授权,然后依次将他们安装上,然后把示波器时间改到最早的时间,定期改时间到最早,就可以无限使用这些功能,如果购买这些授权估计价格可以买台DSOX3000的示波器了。反正Agilent和TEK都不是东西,极其贪婪。本来很多功能都是坐在机器里面的,他反倒要屏蔽掉,让你用钱买,还有如果能找到agilent的技术工程师,可能可以破解这些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