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VC板上怎么印字? 丝印除外

楼主(2013-04-07):
          市场上的按钮,指示灯标签牌都不是很适合我们用,想自己开刀模压PVC板,要买什么机器才能印字上去?
      要能跟电脑连接的,或者跟印号码管的机器一样可以输入,而且必须有中文。

          丝印免了,每次几百个开关,按钮,做网板都不少钱了。 而且印起来麻烦

网友:
激光雕刻

网友:
哈哈,Epson有一种纸叫转印纸。还有现在还有UV打印机。打印雅克丽都可以阿。

网友(2014-02-14):
有一种可以有金属面板上喷墨的打印机,很方便,

网友:
学习学习用什么方法

网友:
很想知道。找了这个东西好久了。

网友:
我也想在按钮上印字,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2014-09-18):
激光打标。觉得满足你的要求,或者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
PVC的材料用光纤的就行。波长1064的。现在10瓦的光线,用锐科的激光器价格就3万左右,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激光效果好,但贵啊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主要找的是:移印机吧
这东东专攻产品表面印字
便宜几百块钱,贵的有几K
淘宝一大把
---
晕,跟幽灵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