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5+FPGA+VGA图像采集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小弟刚接触FPGA不久,想利用OV9655+FPGA+VGA实现图像采集和显示的功能。代码基本上都是修改的前辈们的现成东西,但是在做彩条测试的时候显示的图像色彩不对,而且做彩条测试时彩条颜色也不对。想了很久,做了很多尝试都还是没用,请各位前辈们指点!

网友:
同一个现象不对的可能性非常多。建议还是先看懂各部分原理再对现象作分析。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是通过ov9655采集的图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你是通过ov9655采集的图像吗?

是的。但是只能看到轮廓,有油画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只能看到轮廓,有油画的感觉。

你用的是什么fpga?我用的是xilin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fpga?我用的是xilinx的

ALTERA 的DE2-115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ERA 的DE2-115开发板

最近也打算搞OV9666摄像头,能参考一下你的代码吗?

530586620@qq.com

网友A(2013-06-13):
请问一下楼主,图像还是像油画一样有个轮廓还是已经解决了?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图像还是像油画一样有个轮廓还是已经解决了?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

是寄存器配置问题。重新搜了一组寄存器值写进去以后就比较正常了。

网友(2013-07-17):
引用 楼主:
是寄存器配置问题。重新搜了一组寄存器值写进去以后就比较正常了。

我在网上找的几个都有问题

请问你的参数是怎样的,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2014-02-15):
楼主,我现在也在学习用FPGA配置OV9655,能参考下你的代码或能告诉下我你的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吗?谢谢!

网友:
你好!能共享下代码吗?我的邮箱512083555@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fpga?我用的是xilinx的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xilinx的FPGA做OV9655的图像采集,能和你一起交流下吗?我的qq 512083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