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摩托罗拉 ME525 TFT彩屏接口资料

楼主(2013-04-07):
我这儿有一个ME525 屏幕
想利用一下,谁有屏幕接口的资料啊

网友:
这个资料搞不到的 放弃吧  我的也是DEFY 不如卖掉,然后 搞些有资料的  ILI9327,ILI9320等

切记

网友A:
看看分辨率,如果太高一般是MIPI接口的,MIPI接口的话就早点放弃吧!

楼主:
是1600万色TFT彩色屏幕;480×854像素(FWVGA),3.7英寸

网友:
有个屏幕排线坏了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分辨率,如果太高一般是MIPI接口的,MIPI接口的话就早点放弃吧!

1600万色TFT彩色屏幕;480×854像素(FWVGA),3.7英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00万色TFT彩色屏幕;480×854像素(FWVGA),3.7英寸

分辨率来看应该是RGB接口,运气好的话可能支持80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来看应该是RGB接口,运气好的话可能支持80接口

关键是我不知道,液晶屏背后的接口的线的顺序

楼主:
怎么才能找到一些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液晶屏背后的接口的线的顺序

先要知道它是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