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2864外围电路中R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4-07):
我看到挺多12864背光控制都有接这个R2下拉电阻,在我看来接不接好像都一样啊,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难不成是加速三极管关断的么?

网友:
R2画错地方了吧,一般都是BE之间接一个比Rb大 的电阻。起的作用是只有控制电压比较高才点亮背光。像图上这样接似乎没用。

网友A:
下拉电阻或者叫下偏置

楼主:
二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B:
这板子大错特错  阳极是A 怎么接地了  阴极是K反而接了VCC  如果默认是反的   那就就是下拉 保持外部没信号的时候呈现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或者叫下偏置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这下拉电阻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防止三极管误导通,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大错特错  阳极是A 怎么接地了  阴极是K反而接了VCC  如果默认是反的   那就就是下拉 保持外部没信号 ...

恩恩,图是网上找的,引脚没接错,就是引脚名错了,哈哈,您果然好眼力!您的说法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作用参考RET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
保证三极管在没有驱动时可靠的截止,如不接R2,可能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误导通

楼主:
恩,终于懂了,谢谢各位的回答!10楼的答案应该是很正确的!

网友:
难道  LCM BLK  这个信号 是 三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