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心高人指导下思路

楼主(2013-04-07):
想做个数据采集的项目   因为面试(本人大四)有关这方面的   具体的情况如下:

读取rs232串口的的数据,再通过单片机+wifi模块将接受的数据发送出去接,外部用器件通过wifi接收并显示出来(led、数码管都行)

现在想问:
1、串口采集用什么软件方便
2、如何将才记得数据转换成wifi信号发送出去
3、接收的一端如何将传递来的wifi信号(可能要考虑信号加密问题)接收并显示在相关的设备上面
4、如何通过单片机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

说道报酬,没什么能报酬的,只是想请高人指导下思路,能说的也只有一声谢谢,真心的感谢!!

网友A:
高人不敢当,只是说点自己的想法:
1、你这个串口采集数据是单片机做还是PC机?
2、你需要一个串口转WIFI模块;
3、接收端是什么,单片机orPC机?
4、什么接口的模块?

网友B:
你这个大约包含3个部分:
1。采集数据
2。发送数据
3。数据处理
这些功能仅仅靠单片机是不行的呀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从电脑发送数据之后 一个单片机接收串口数据之后 将数据无线发射 最后是另一个单片机接收 这么一个过程吧  pc端的发送拿串口调试助手就行  至于wifi模块市场上有卖的 至于使用方法看使用手册  最后的显示 才是看你的功底的   还有51是带串口的  所以  第一个单片机  只需要  接一个wifi就好  第二个就是接一个wifi和1602就行了  不算太难

网友D:
面试时,人家让你做这个?
1、串口采集用什么软件方便   看你熟悉啥了。 基本常见的啥语言都行,单片机上的话,C方便些。
2、如何将才记得数据转换成wifi信号发送出去。如果选模块的话,可能是uart方式,也可能是485方式,也可能使spi方式等等。
3、接收的一端如何将传递来的wifi信号(可能要考虑信号加密问题)接收并显示在相关的设备上面  。显示的话,看啥能容了。数码管和小点阵液晶都不难。
4、如何通过单片机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这个。。。画一块PCB?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基础有点差,不过能这么仔细的列出问题,成功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不敢当,只是说点自己的想法:
1、你这个串口采集数据是单片机做还是PC机?
2、你需要一个串口转WIFI模 ...

非常感谢回帖
串口采集用单片机,接收端也是单片机,接口模块数据采集段是rs232     接收端直接用wifi无线接收

现在不懂的事如何将采集的信号转换成wifi信号     还有wifi信号如何转变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

在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大约包含3个部分:
1。采集数据
2。发送数据

谢谢回帖   数据接收打算用vb   界面已经做好了   可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和他要求的有点差别    他的意思就是一排设备不停地发送当前机器的数据   检验人员手拿一个显示设备   按下接收装置上的按键(设备编号) 显示设备就显示上面的数据    另外  这是关于光伏发电方面的   目的就是采集光伏电池组的时时数据  便于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础有点差,不过能这么仔细的列出问题,成功还是没问题的……

谢谢   借你吉言  希望能搞定他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试时,人家让你做这个?
1、串口采集用什么软件方便   看你熟悉啥了。 基本常见的啥语言都行,单片机上的 ...

十分感谢     有点小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从电脑发送数据之后 一个单片机接收串口数据之后 将数据无线发射 最后是另一个单片机接收 这么一 ...

不是的  具体是这样的    太阳能电池组的数据被单片机采集出来,单片机将才记得数据转换成wifi信号发射出去       检验员人员手拿一个wifi接收器  按下对应的键后   出现这个设备现在的运行情况(就是各种数据是否正常)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具体是这样的    太阳能电池组的数据被单片机采集出来,单片机将才记得数据转换成wifi信号发射出 ...

这也不用电脑啊  直接就是单片机间的采集发送和接受啊

网友F:
照LZ的要求,wifi组网的时候应该比较麻烦。因为wifi组网和其他无线组网还不太一样,要有AP和station。你有很多个采集节点,一个接收显示节点么?

网友G:
用个wifi转串口的模块,你的单片机可以省掉了

网友H:
选用uart-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LZ的要求,wifi组网的时候应该比较麻烦。因为wifi组网和其他无线组网还不太一样,要有AP和station。你有 ...

谢谢回复

估计不需要组网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五台机器发射数据   通过显示设备上的按键(1、2、3、4、5等)确定显示那台机的信息      按键就好比开关    按下之后   就将对应的数据码显示到显示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用uart-wifi模块。

谢谢   我也想用   可有点不懂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个wifi转串口的模块,你的单片机可以省掉了

要求是基于单片机间的通讯   压缩成本吗    再说还要有数据的采集、转换    不是一个wifi串口就能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求是基于单片机间的通讯   压缩成本吗    再说还要有数据的采集、转换    不是一个wifi串口就能解决的 ...

wifi转串口模块用的CPU大多是300M以上的CPU,还不能取代你的单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估计不需要组网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五台机器发射数据   通过显示设备上的按键(1、2、3、 ...

你把wifi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fi转串口模块用的CPU大多是300M以上的CPU,还不能取代你的单片机吗?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