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压检测原理

楼主(2013-04-07):
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说是可以A端用来低压检测。利用电压的不同导致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不同进行低压检测。 好歹也省了一个AD口啊,可是原理还是看得不是很明,有没有高手提点一下检测原理啊。

网友:
图不全
看不大明白~~~~~~~~~~~~~~

网友:
个人理解
低压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甚至截止状态,读到的电压值比较高
高压时,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那就是串电阻分压电路了,读到电压值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