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螺旋桨后无论调节占空比转速都不增加

楼主(2013-04-07):
刚制作的四轴,为什么加了螺旋桨后无论调节占空比转速都不增加。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啊

网友:
顶一个,同问pwm不能正常输出的原因。

网友:
电源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飞机的电源线太细,限流了,谢了各位,关于pwm不能正常输出,你带先看下单片机输出的波形是不是需要的,我之前输出的就是颠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