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橢圓擬合做電子羅盤校正

楼主(2013-04-08):
自己做的, 分享下

主要是參考
"橢圓直接擬合算法研究"

以Mathematica做實現
附有C及推導

流程:
最小二乘法→解方程組→代推導結果→校正電子羅盤數據→使用atan2求解航向角

=========== 推導 =======================================

=========== Mathematica實現 ===============================

=========== C語言實現 ===================================
void EllipseFitting( float* Ans, short* MegDataX, short* MegDataY, unsigned char Num )
{
  char i, j, k;
  float temp, temp1, temp2;
  float tempArrX[8] = {0}, tempArrY[8] = {0};

  float MEG_X1Y0 = 0.0f;
  float MEG_X2Y0 = 0.0f;
  float MEG_X3Y0 = 0.0f;
  float MEG_X0Y1 = 0.0f;
  float MEG_X0Y2 = 0.0f;
  float MEG_X0Y3 = 0.0f;
  float MEG_X0Y4 = 0.0f;
  float MEG_X1Y1 = 0.0f;
  float MEG_X2Y1 = 0.0f;
  float MEG_X1Y2 = 0.0f;
  float MEG_X1Y3 = 0.0f;
  float MEG_X2Y2 = 0.0f;
  float MEG_X3Y1 = 0.0f;

  float MegArr[5][6] = {0};

  /* 因為累加數值會太大, 故除1000 */
  for(i=0; i<Num; i++) {
    tempArrX = (float)MegDataX/1000.0f;
    tempArrY = (float)MegDataY/1000.0f;
  }

  for(i=0; i<Num; i++) {
     MEG_X1Y0 += tempArrX;
     MEG_X2Y0 += tempArrX*tempArrX;
     MEG_X3Y0 += tempArrX*tempArrX*tempArrX;
     MEG_X0Y1 += tempArrY;
     MEG_X0Y2 += tempArrY*tempArrY;
     MEG_X0Y3 += tempArrY*tempArrY*tempArrY;
     MEG_X0Y4 += tempArrY*tempArrY*tempArrY*tempArrY;
     MEG_X1Y1 += tempArrX*tempArrY;
     MEG_X2Y1 += tempArrX*tempArrX*tempArrY;
     MEG_X1Y2 += tempArrX*tempArrY*tempArrY;
     MEG_X1Y3 += tempArrX*tempArrY*tempArrY*tempArrY;
     MEG_X2Y2 += tempArrX*tempArrX*tempArrY*tempArrY;
     MEG_X3Y1 += tempArrX*tempArrX*tempArrX*tempArrY;
  }

  MegArr[0][0] = MEG_X2Y2;
  MegArr[0][1] = MEG_X1Y3;
  MegArr[0][2] = MEG_X2Y1;
  MegArr[0][3] = MEG_X1Y2;
  MegArr[0][4] = MEG_X1Y1;
  MegArr[0][5] = -MEG_X3Y1;

  MegArr[1][0] = MEG_X1Y3;
  MegArr[1][1] = MEG_X0Y4;
  MegArr[1][2] = MEG_X1Y2;
  MegArr[1][3] = MEG_X0Y3;
  MegArr[1][4] = MEG_X0Y2;
  MegArr[1][5] = -MEG_X2Y2;

  MegArr[2][0] = MEG_X2Y1;
  MegArr[2][1] = MEG_X1Y2;
  MegArr[2][2] = MEG_X2Y0;
  MegArr[2][3] = MEG_X1Y1;
  MegArr[2][4] = MEG_X1Y0;
  MegArr[2][5] = -MEG_X3Y0;

  MegArr[3][0] = MEG_X1Y2;
  MegArr[3][1] = MEG_X0Y3;
  MegArr[3][2] = MEG_X1Y1;
  MegArr[3][3] = MEG_X0Y2;
  MegArr[3][4] = MEG_X0Y1;
  MegArr[3][5] = -MEG_X2Y1;

  MegArr[4][0] = MEG_X1Y1;
  MegArr[4][1] = MEG_X0Y2;
  MegArr[4][2] = MEG_X1Y0;
  MegArr[4][3] = MEG_X0Y1;
  MegArr[4][4] = Num;
  MegArr[4][5] = -MEG_X2Y0;

  /* 解方程組 */
  for(i=0; i<5; i++)
    for(j=i+1; j<6; j++)
      for(k=5; k>i-1; k--)
        MegArr[j][k] = MegArr[j][k] - MegArr[j]/MegArr*MegArr[k];
  for(i=0; i<5; i++) {
    temp = MegArr;
    for(j=i; j<6; j++)
    MegArr[j] = MegArr[j]/temp;
  }
  for(j=4; j>0; j--)
    for(i=0; i<j; i++)
      MegArr[5] = MegArr[5] - MegArr[j]*MegArr[j][5];

  /* 解算橢圓參數 */
  temp = (1-MegArr[1][5])/MegArr[0][5];
  temp1 = temp + sqrtf(temp*temp+1.0f);
  Ans[0] = atanf(temp1);        /* Theta */

  temp = MegArr[0][5]*MegArr[0][5]-4*MegArr[1][5];
  Ans[1] = (2.0f*MegArr[1][5]*MegArr[2][5]-MegArr[0][5]*MegArr[3][5])/temp;        /* X0 */
  Ans[2] = (2.0f*MegArr[3][5]-MegArr[0][5]*MegArr[2][5])/temp;        /* Y0 */

  temp  = (Ans[1]*Ans[1]+MegArr[0][5]*Ans[1]*Ans[2]+MegArr[1][5]*Ans[2]*Ans[2]-MegArr[4][5])*(temp1*temp1*temp1*temp1-1.0f);
  temp2 = cosf(Ans[0]);
  Ans[3] = temp2/sqrtf((MegArr[1][5]*temp1*temp1-1)/temp);        /* a */
  Ans[4] = temp2/sqrtf((temp1*temp1-MegArr[1][5])/temp);       /* b */

  /* 將之前除的1000補回來 */
  Ans[1] = Ans[1]*1000.0f;
  Ans[2] = Ans[2]*1000.0f;
  Ans[3] = Ans[3]*1000.0f;
  Ans[4] = Ans[4]*1000.0f;
}

网友A:
顶一个,论坛上之前有用matlab拟合的,我是用那个matlab拟合校正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论坛上之前有用matlab拟合的,我是用那个matlab拟合校正的,效果很好。 ...

不知可貼個連結不?

最近也在學Matlab
想說用Matlab寫個接收STM32的示波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可貼個連結不?

最近也在學Matla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5883
《分享一种校准HMC5883的方法,此法也可以校验其他双轴... 》
我是把5883的数据读回来输入到Matlab里拟合的。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8742&highlight=5883
《分享一种校准HMC5883的 ...

感謝提供連結
又學到了一些~

不過因為這需要用在四軸上的
送回Matlab的方法貌似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連結
又學到了一些~

还好,因为不是每次都要校准,校准一次基本就可以了。除非环境变化比较大。其实真正的校准是应该是把一般椭球体校准成球体。。。。

网友B:
指南针是轴三的数据,楼主只要稍微改一下变成椭球拟合就可以修正三轴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因为不是每次都要校准,校准一次基本就可以了。除非环境变化比较大。其实真正的校准是应该是把一般 ...

每次換環境
圓心似乎都會偏移
所以才每次啟動都先校正

等有空再來測試環境對航向角的誤差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是轴三的数据,楼主只要稍微改一下变成椭球拟合就可以修正三轴罗盘了 ...

似乎會複雜許多

尤其是推導橢圓參數的部分

网友:
这个是椭圆到圆的平面矫正,只要倾角大了还是不行,用椭球到圆球的约束矫正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C(2013-10-08):
楼主,台湾教的是mathematica吗?
国内学校教的是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台湾教的是mathematica吗?
国内学校教的是matlab。

工程科系幾乎都是教 matlab
mathematica 是自學的

网友(2013-11-14):
之前因为考试一直没有往下做,这两天来看,台湾兄都进展这么深入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D(2014-04-04):
楼主大人,我想问下求出椭圆的五个参数之后怎样把它校准为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人,我想问下求出椭圆的五个参数之后怎样把它校准为圆啊?

長軸除以長軸,短軸除以短軸,就會變成單位圓了

网友D:
楼主大哥,请问一下,你这里面得到的a和b应该是长短半轴吧?那么进行缩放的时候怎么知道是X方向的轴更长还是Y方向的轴更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哥,请问一下,你这里面得到的a和b应该是长短半轴吧?那么进行缩放的时候怎么知道是X方向的轴更长还 ...

可以通過角度或是取樣數據得知。

网友:
大神膜拜,留个记号以后肯定要用到

网友:
这个必须mark,谢谢LZ的分享。

网友(2014-05-05):
膜拜大神,学到很多

网友:
我想问5883的程序流程图是怎样的?

网友:
楼主大人,我用你的这个函数EllipseFitting进行程序校准,发现一加上这个函数就会导致程序复位,是不是因为太费时了?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E(2014-08-21):
楼主  我问一下  采集数据时旋转罗盘时  一定要在水平面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问一下  采集数据时旋转罗盘时  一定要在水平面内吗

目前橢圓擬合僅校正旋轉的平面,
無法校正三維空間

网友F:
LZ,去年我也用过椭圆拟合的方法校正磁场,发现软磁(Theta )有问题,用此方法校正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角度的静差,请问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么?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去年我也用过椭圆拟合的方法校正磁场,发现软磁(Theta )有问题,用此方法校正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角度的 ...

橢圓擬合僅是將已知數據擬合出橢圓形,並假設之後讀取到的數據依然會分布在該橢圓上,
所以若是環境磁場變化,讀到的數據就不一定會分布在橢圓上,轉換出來的角度就會不準確。

假設環境磁場變化不大的話,可以使用陀螺儀作為主要測量方位的裝置,定期透過電子羅盤來校正陀螺儀。

网友:
引用 楼主:
橢圓擬合僅是將已知數據擬合出橢圓形,並假設之後讀取到的數據依然會分布在該橢圓上,
所以若是環境磁場 ...

计算这个对单片机的要求挺高吧

网友:
其实原理很简单的,最小二乘问题求解在微积分和线性代数都有提到,各位可以多看看书

网友(2014-10-08):
这个收藏一下

网友(2014-12-06):
这个用来校准软磁可能还不错,关键看运算效率

网友G(2015-01-26):
谢谢楼主~最近在搞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最近在搞四轴~

回答你的問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44&pid=8384377

switch((u16)(Correction_Time/600)) {

        case n:
          MagDataX[n]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n]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

        default:
          Correction_Time = 0;
          EllipseFitting(Ellipse, MagDataX, MagDataY, 8);
          Mag.OffsetX = Ellipse[1];
          Mag.OffsetY = Ellipse[2];
          SensorMode = Mode_Algorithm;  // 切換至運算模式
          break;
}

(Correction_Time/600) 決定每一個 case 會執行的時間與次數。

case 的 n = 0 ~ 7,表示 360 度取樣 8 個點,分別為 0(360), 45, 90, 135, 180, 225, 270, 315
每一個取樣點裡面紀錄 X, Y 軸的磁力大小,MoveAve_WMA 只是求多筆資料的平均值。

所以跑完 case0 ~ case7 會有 8*2 筆磁力計資料(取完平均值的),將這些資料放入橢圓擬合計算橢圓參數。

网友G:
恩恩,谢谢楼主大神,我都懂你的思路了。我的还有一个疑问在于。。这两个数组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呢?   我个人的思维想法会做两个不同的数组。而楼主的处理在于用了一个数组。仅仅是头部相差1?这中间有什么精妙的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恩,谢谢楼主大神,我都懂你的思路了。我的还有一个疑问在于。。这两个数组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呢?   我 ...

只是指針與數組的用法而已

网友:
好东西 真心有帮助

网友(2015-03-16):
mark 先标记一下

网友H(2015-05-04):
请问椭圆拟合后解算出来的角度Θ怎么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椭圆拟合后解算出来的角度Θ怎么利用

旋轉回水平

网友:
xj=cos(-thetarad)/a*(X-x0)-sin(-thetarad)/a*(Y-y0);
yj=sin(-thetarad)/b*(X-x0)+cos(-thetarad)/b*(Y-y0);是这样吗

网友:
高手啊,这个方程算起来挺复杂的。
for(i=0; i<5; i++)
     for(j=i+1; j<6; j++)
       for(k=5; k>i-1; k--)
         MegArr[j][k] = MegArr[j][k] - MegArr[j]/MegArr*MegArr[k];
   for(i=0; i<5; i++) {
     temp = MegArr;
     for(j=i; j<6; j++)
     MegArr[j] = MegArr[j]/temp;
   }
   for(j=4; j>0; j--)
     for(i=0; i<j; i++)
       MegArr[5] = MegArr[5] - MegArr[j]*MegArr[j][5];

网友:
看起来就很牛逼的样子,实际上更牛逼!

网友I(2015-10-28):
curve fitting 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用的时候依然会有问题,不是数学上的问题,而是工程上的问题。
来自国内外的朋友,我很想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curve fitting 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用的时候依然会有问题,不是数学上的问题,而是工程上的问题。
来自国内 ...

有問題可以直接在這裡提出,或許其他人有會有類似問題。

實際的四軸磁力計校正實現可以參考下面,使用 MPU9150,一圈取 8 的點做採樣
https://github.com/QCopter/QCopt ... stem/QCopterFC_it.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問題可以直接在這裡提出,或許其他人有會有類似問題。

實際的四軸磁力計校正實現可以參考下面,使用 M ...

等我的论文发表出来,投稿在IEEE trans

网友(2018-03-17):
罗盘校准mark一下下

网友:
这个我也做出来了,不过现在需要实时修正,不知有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