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 推挽 PWM 程控芯片

楼主(2013-04-08):
求推荐一个推挽PWM程控芯片,驱动推挽电路,pwm频率可以通过单片机I2c或者spi调节

SG3525是可以通过阻容调节,但是没想出如何用单片机调
LTC6903可以设置频率,但是只输出一个,没法驱动推挽电路
或者有死区生成电路也行

感谢

楼主:
频率能在5k-20k就行

楼主:
做了一个分立元件的死区生成电路,感觉还可以

网友A:
既然用上了单片机程控,还需要外加PWM芯片吗?
单片机的接口用定时器产生PWM很方便的,很多类型的单片机也包含了PWM专用硬件
即使用最早的频率不高的51,用PC机里的8253定时器方案产生PWM也足够能满足外部频率较高的要求

网友:
这样的芯片不知道,一般用单片机的PWM外加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上了单片机程控,还需要外加PWM芯片吗?
单片机的接口用定时器产生PWM很方便的,很多类型的单片机也 ...

单片机是可以,但是不好产生死区,2us的死区 频率要求比较高
stm32确实可以

网友A:
2US的死区要求已经很低了

网友:
即使是用51 用12M晶振,12个时钟周期为1个机器周期也很容易实现2US的死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US的死区要求已经很低了

那您能推荐一个 用过的单片机吧,之前很少用内部带pwm的芯片

网友A:
即使51也足够了,其它更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51也足够了,其它更轻松了

恩 按照您说的这个确实可以

不过 我还想频率可调,就是生成一个 2FSK 的,相位连续,还有有液晶显示,串口通信等

网友A:
这个一样用51就够解决了,只是12M晶振下51调节的PWM的分辨度或步进是1U不知能满足你的要求没有,其它那几个要求只是汇编编程的程序结构和编程火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样用51就够解决了,只是12M晶振下51调节的PWM的分辨度或步进是1U不知能满足你的要求没有,其它那几个 ...

恩 是的
还要做汇编 头疼  成本不是很敏感  我再找找别的吧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这个模块,还可以,我最近使用类似的需求,要单片机控制PWM输出,我就用2个IO接到它模块的UP和DOWM按键上,mode按键,就可以调节脉宽和频率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506504380

下面是我从他的页面上拷贝出来的特性:
    频率和脉宽都可以自由调节
    频率可以10hz-10Khz范围内以1hz步进调节
    脉宽可以以0%-100%范围内以1%步进调节
    高输入电源电压,输入范围可以从12V-24V
    脉宽输出电平为电源电压
    调节可以通过按键或者选择编码开关调节,操作方面,直接
    频率和脉宽可以实时显示在LCD上
    带有使能引脚和规定时长输出

他有调试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而且我测试了一下,波形很好,应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2014-04-16):
引用 楼主:
恩 按照您说的这个确实可以

不过 我还想频率可调,就是生成一个 2FSK 的,相位连续,还有有液晶显示,串 ...

用作通讯?

楼主:
对 通信用 有好的推荐么

网友B:
单片机做的话分辨率要求不高、不做快速高精度环路还是可以的。只是推挽要处理好两路信号不要直通了。

网友C:
STM8S003不二之选,2路带死区互补PWM,16M内部RC的条件下死区最小步进62.5ns,最大63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做的话分辨率要求不高、不做快速高精度环路还是可以的。只是推挽要处理好两路信号不要直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S003不二之选,2路带死区互补PWM,16M内部RC的条件下死区最小步进62.5ns,最大63us。 ...

我看看 谢谢

网友B:
推挽是两想信号错相180度,占空比相同,而且有死区。注意和普通的一路互补信号区别开!

网友(2014-06-20):
引用 网友B:
推挽是两想信号错相180度,占空比相同,而且有死区。注意和普通的一路互补信号区别开! ...

占空比相同且小于50%就有死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