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3-04-08):
在不加信号的时候示波器测得信号的波动很大,正常的效果是不是就是一条稳定的直线啊?我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把探头正负短起来波动还是很大?

网友B:
悬空? 波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探头正负短起来波动还是很大?

是啊 我看了一下AD 数据大约有20左右的波动,应该是电路的干扰吧。不知其他人做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 波动是正常的

接地时也有啊。我看成品的示波器悬空时就是一条直线啊!!

网友C:
把AD转换芯片输入端接地试一下,就能判断干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D转换芯片输入端接地试一下,就能判断干扰在哪里

好办法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时也有啊。我看成品的示波器悬空时就是一条直线啊!!

接地时也有
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地时也有
那就不正常了。

电源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行吧。

好像是AD有问题啊,为用的ADS831上电后严重发热,是不是坏了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啊!

还有一个80M的晶振也有些发热,和频率太快有关系么

网友E:
电容焊错没有!

楼主(2013-05-16):
引用 网友E:
电容焊错没有!

没有啊,只是电源部分有很大的干扰,加了电容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