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编程怎么宏定义只定义四个IO口

楼主(2013-04-08):
有两个步进电机,想用宏定义方便点写程序,motor1,motor2分别定义为 P1 的0~3,4~7,请教大神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啥情况 ?
#define XXXXXXX   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 ?
#define XXXXXXX   不行么?

两个分开,比如P1的 1~3,4~4,到时要分开控制的,直接定义为p1话到时就不好算了,想分开算

网友B:
按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位操作

就是不想用sbit

网友C:
逻辑操作,就是与或非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操作,就是与或非这种

具体怎么操作?没弄过,,,求指导,求赐教

网友:
置位  PORTB|=PA0|PA1|PA2;
清零 PROTB&=~(PA0|PA1|PA2);

网友:
用带参数的宏比较容易实现楼主的要求。#define motor1(val)  (P0 & 0xf0 | (val))  在函数中对val值进行检查,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typedef union
{
        uchar All;
        struct
        {
                uchar motor1:4;
                uchar motor1:4;
        } Solo;
}Moter;

Moter MyMoter;

MyMoter.Solo.motor1 = 0x00~0x0F;
MyMoter.Solo.motor2 = 0x00~0x0F;

P0 = MyMoter.All;

网友:
修改头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def union
{
        uchar All;

用位字段!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def union
{
        uchar All;

不会结构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