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是否有函数库

楼主(2013-04-08):
最近在学DSP,用的是TMS320F2812这个型号,我发现里面的示例程序很多都是用结构体来写的,想请问下TMS320F2812是否有类似STM32那样的经过详细解释的函数库,如果有得话谁能发一份给我吧,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高手多指点下

网友A:
1、不推荐你使用F2812了,都快停产了
2、没有,你得从底层搞起,但是TI提供了各种外设使用的例程,你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作为自己的代码。

网友B:
我也用2812和STM32,感觉2812用起来真的很烦人...开发环境也很烦,毛病多。2812好像没有像STM32那样的库函数吧,用了几款单片机,就STM32用,其他的都得直接对其寄存器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推荐你使用F2812了,都快停产了
2、没有,你得从底层搞起,但是TI提供了各种外设使用的例程,你可以在 ...

2812要停产了,不是吧,那做电机控制和高压电源这块有没有出其他可以替代的DSP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2812和STM32,感觉2812用起来真的很烦人...开发环境也很烦,毛病多。2812好像没有像STM32那样的库函 ...

这样子,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12要停产了,不是吧,那做电机控制和高压电源这块有没有出其他可以替代的DSP芯片 ...

多的是。C2000系列有很多新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是。C2000系列有很多新型号啊。

内部结构和模块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吧?有了2812的基础是不是对其他C2000系列的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和模块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吧?有了2812的基础是不是对其他C2000系列的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

略有不同罢了,一个系列能有多大区别。只有模块的小区别

网友D:
Piccolo 系列的不错, 有便宜的板子.
C2000 LaunchPad 淘宝有卖, 便宜, 库很全, 自带仿真器, 用起来方便, 初学够用吧?
可以在坛子里淘淘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略有不同罢了,一个系列能有多大区别。只有模块的小区别

我觉得也是,所以不用担心学了2812一点用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colo 系列的不错, 有便宜的板子.
C2000 LaunchPad 淘宝有卖, 便宜, 库很全, 自带仿真器, 用起来方便,  ...

我已经买了一块2812的开发板  感觉还可以  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3-07-01):
没事多逛逛TI的网站,看看都有些什么新东西出来了。

网友E:
楼主学过DSP技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学过DSP技术吗?

正在学习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所以不用担心学了2812一点用处没有

没错。

28335也是在2812的基础上小改了一部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错。

28335也是在2812的基础上小改了一部分而已。

改动的大吗?大概都改了哪些方面呢?如果以前学过2812,那是不是335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动的大吗?大概都改了哪些方面呢?如果以前学过2812,那是不是335也很容易上手? ...

你以前搞过2812,那么335肯定很容易上手。

改动不多,主要是FPU,EV的同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