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i型号疑惑

楼主(2013-04-08):
想买DP83848I芯片 代理商给了样品型号写着DP83848VV VBI

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么 能不能互换

在网上查了一下 并没有DP83848VVVBI的数据手册

官网上也没有这个型号

请认识的朋友帮忙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I和V的区别是I是工业级的,各项指标比V的都要高一些,质量好一些,使用方法和V的是一样的,当然I的会贵一些,普通使用的使用V的就好了。理论上I可以替代V的,但是某些场合上V就不能代替I的,比如你公司做的产品是工业级的你就不能使用V的啦,否则你客户知道你解释不了,而且也达不到工业级指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和V的区别是I是工业级的,各项指标比V的都要高一些,质量好一些,使用方法和V的是一样的,当然I的会贵一些 ...

可是 官网并没有介绍V系列啊 只有C和I

给个链接

网友B:
我用的DP83848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DP83848C

C些列不好 知道VVVBI代表什么

楼主:
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