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我认为不错的winavr下的makefile

楼主(2013-04-08):
用了很多年winavr,makefile就是用Mfile生成的那个,这个makefile有个不爽的地方就是生成的编译文件都在当前目录,源文件和编译文件在一起,搞的比较乱,不像iar或者keil,编译文件都在一个独立的目录里,比较清爽。

最近看fatfs,发现里边的makefile写的很好,实现了obj文件在一个独立目录的功能,我将makefile稍加优化一下,特此推荐。献给喜欢用winavr的朋友。

### Project name (also used for output file name)
PROJECT = test

### Source files and search directory
CSRC    = main.c adc.c usart.c
ASRC    =
VPATH   =

### Target device
DEVICE  = atmega88

### Optimization level (0, 1, 2, 3 or s)
OPTIMIZE = s

### C Standard level (c89, gnu89, c99 or gnu99)
CSTD = c99

### Include dirs, library dirs and definitions
LIBS        =
LIBDIRS        =
INCDIRS        =
EFS        = F_CPU=8000000
ADEFS        = $(DEFS)

### Warning contorls
WARNINGS = all extra

### Output directory
OBJDIR = obj

### Output hex file format and debugger type
HEXFMT  = ihex
DEBUG        = dwarf-2

### Programs to build porject
CC      = avr-gcc
OBJCOPY = avr-objcopy
OBJDUMP = avr-objdump
SIZE    = avr-size
NM      = avr-nm

# Define all object files
COBJ      = $(CSRC:.c=.o)
AOBJ      = $(ASRC:.S=.o)
COBJ      := $(addprefix $(OBJDIR)/,$(COBJ))
AOBJ      := $(addprefix $(OBJDIR)/,$(AOBJ))
PROJECT   := $(OBJDIR)/$(PROJECT)

# Flags for C files
FLAGS += -std=$(CSTD)
CFLAGS += -g$(DEBUG)
CFLAGS += -mmcu=$(DEVICE)
CFLAGS += -O$(OPTIMIZE) -mcall-prologues
CFLAGS += $(addprefix -W,$(WARNINGS))
CFLAGS += $(addprefix -I,$(INCDIRS))
CFLAGS += $(addprefix -D,$(DEFS))
CFLAGS += -Wp,-M,-MP,-MT,$(OBJDIR)/$(*F).o,-MF,$(OBJDIR)/$(*F).d

# Assembler flags
ASFLAGS += $(addprefix -D,$(ADEFS)) -Wa,-gstabs,-g$(DEBUG)
ALL_ASFLAGS = -mmcu=$(DEVICE) -I. -x assembler-with-cpp $(ASFLAGS)

# Linker flags
LDFLAGS += -Wl,-Map,$(PROJECT).map

BEGIN = @echo -------- begin --------
END = @echo --------  end  --------
FINISH = @echo Errors: none

begin:
        $(BEGIN)
end:
        $(END)
finished:
        $(FINISH)

# Display size of file.

#HEXSIZE =        $(SIZE) -C --mcu=$(DEVICE) $(PROJECT).elf
HEXSIZE =        $(SIZE) --mcu=$(DEVICE) $(PROJECT).elf

# Display size of file.
sizebefore:
        @echo Size before:
        -$(HEXSIZE)

sizeafter:
        @echo Size after:
        $(HEXSIZE)

# Default target.
all: begin sizebefore build sizeafter finished end

build: elf hex lss

hex: $(PROJECT).hex
bin: $(PROJECT).bin
elf: $(PROJECT).elf
lst: $(PROJECT).lst
lss: $(PROJECT).lss
sym: $(PROJECT).sym

# Display compiler version information.
version :
        @$(CC) --version

# Create final output file from ELF output file.
%.hex: %.elf
#        @echo
        $(OBJCOPY) -j .text -j .data -j .eeprom -j .fuse -O $(HEXFMT) $< $@

%.bin: %.elf
#        @echo
        $(OBJCOPY) -j .text -j .data -O binary $< $@

# Create extended listing file from ELF output file.
%.lst: %.elf
#        @echo
        $(OBJDUMP) -h -S -C $< > $@

# Create extended listing file from ELF output file.
%.lss: %.elf
        $(OBJDUMP) -h -S $< > $@

# Create a symbol table from ELF output file.
%.sym: %.elf
        @echo
        $(NM) -n $< > $@

# Link: create ELF output file from object files.
%.elf:  $(AOBJ) $(COBJ)
#        @echo
        @echo Linking...
        $(CC) $(CFLAGS) $(AOBJ) $(COBJ) --output $@

# Compile: create object files from C source files. ARM or Thumb(-2)
$(COBJ) : $(OBJDIR)/%.o : %.c
#        @echo
#        @echo $< :
        $(CC) -c $(CFLAGS) $< -o $@

# Assemble: create object files from assembler source files. ARM or Thumb(-2)
$(AOBJ) : $(OBJDIR)/%.o : %.S
#        @echo
#        @echo $< :
        $(CC) -c $(ALL_ASFLAGS) $< -o $@

# Target: clean project.
clean:
        @echo
        @echo -------- begin clean  --------
        rm -f -r $(OBJDIR) | exit 0
        @echo -------- clean obj ok --------

# Include the dependency files.
-include $(shell mkdir $(OBJDIR) 2>/dev/null) $(wildcard $(OBJDIR)/*.d)

楼主:
上传了makefile文件,供下载。

网友A:
能说明下好处在哪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下好处在哪里就好了

已经说了啊:

实现了obj文件在一个独立目录的功能

网友(2013-07-03):
请问一下我用你的makefile编译工程如下,是什么错误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怎么方步了截图了,
------- begin --------
Size before:
avr-size --mcu=atmega128 obj/ADC_1602.elf
avr-size: 'obj/ADC_1602.elf': No such file
make.exe: [sizebefore] Error 1 (ignored)
Linking...
avr-gcc -gdwarf-2 -mmcu=atmega128 -Os -mcall-prologues -Wall -Wextra   -Wp,-M,-MP,-MT,obj/ADC_1602.o,-MF,obj/ADC_1602.d  obj/main.o obj/lcd1602.o --output obj/ADC_1602.elf
obj/lcd1602.o:(.data+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TAB'
obj/main.o:(.data+0x0): first defined here
make.exe: *** [obj/ADC_1602.elf]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0

楼主:
不要放在桌面下。放不在C的另外一个磁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