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5438a的串口发数有乱码,加电阻就好了!!...

楼主(2013-04-08):
如题:msp430f5438a,外接20M晶振,单片机跑115200。

我在while1中连续发一个字符串,但是每隔3次左右就会出现一堆乱码。即使单片机不发数,串口也收到连续的乱码。

现在我在收发两条线间接了一个4.7k的电阻,没有出现乱码了。即使单片机不发数,电脑串口也不会收到数据了。

这个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在avr单片机上,后来也没细究。今天又遇到了,特来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为什么加电阻就好了呢?

下面是我的msp430f5438a初始化代码(按照官方的代码稍做了扩展):

void UART0_Init(uint32_t BandRate)
{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0  = 0x00;//这句话不要,因为复位后的状态就是这样: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异步串口模式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时钟选择:ACLK
  if (BandRate==9600)//9600=>UCA0BRx=2083=0x0823
  {
    UCA0BR1 = 0x08;//高8位
    UCA0BR0 = 0x23;//低8位,20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2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 if (BandRate==19200)//19200=>UCA0BRx=1041=0x0411
  {
    UCA0BR1 = 0x04;//高8位
    UCA0BR0 = 0x11;//低8位,20MHz 192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6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 if (BandRate==38400)//38400=>UCA0BRx=520=0x0208
  {
    UCA0BR1 = 0x02;//高8位
    UCA0BR0 = 0x08;//低8位,20MHz 384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7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 if (BandRate==57600)//57600=>UCA0BRx=347=0x015B
  {
    UCA0BR1 = 0x01;//高8位
    UCA0BR0 = 0x5B;//低8位,20MHz 576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2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 if (BandRate==115200)//115200=>UCA0BRx=173=0xAD
  {
    UCA0BR1 = 0;//高8位
    UCA0BR0 = 0xAD;//低8位,20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5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 if(BandRate==230400)//230400=>UCA0BRx=86=0x56
  {
    UCA0BR1 = 0;//高8位
    UCA0BR0 = 0x56;//低8位,20MHz 230400 (see User's Guide)
    UCA0MCTL |= UCBRS_7 + UCBRF_0;//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
  else//9600
  {

  }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我还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是准解决了,但还是不放心。

msp430f5438a外接25M,20M晶振,没有接32768晶振。ACLK=SMCLK=MCLK=XT2CLK

发现手一摸那个晶振单片机就死机了,但是我量时钟输出管脚,频率都是对的,说明单片机没有死机。
后来看官方的代码时发现有下面的这个中断:
#pragma vector=U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_ISR(void)
{
  uint16_t status=0;
  do
  {
    // If it still can't clear the oscillator fault flags after the timeout, trap and wait here.
    status = Clear_All_Osc_Flags(1000);
  } while(status != 0);
}

我把它加上后硬件仿真(上述代码中加断点),手摸几下后发现单片机跑到它里面去了,执行几遍后单片机又好了。。。原来是时钟有错误中断,我没清。。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为什么手摸几下就这样了呢,以前还从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呢(最好不要用上述的代码从软件上解决,因为这样单片机会小“死”一会的)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看来大家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A(2013-12-24):
我这几天也发现有乱码了!也是115200,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5529.在传大量数据时候就偶而又乱码大概1MB数据里面就有几十个,而且是连着的几十个,后面又恢复了!真奇怪,我晚上试试串电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也发现有乱码了!也是115200,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5529.在传大量数据时候就偶而又乱码大概1MB数据 ...

包好,不信可以试试啊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有干扰,接地没做好啊?电源滤波有没有做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有干扰,接地没做好啊?电源滤波有没有做好呢?

地都接了,但是我用同样方法在149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C(2014-04-30):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啦  是串一电阻  还是接上拉电阻啊  串电阻好像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啦  是串一电阻  还是接上拉电阻啊  串电阻好像有点大了 ...

就是在R 和 T 间接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在R 和 T 间接一个电阻即可

楼主  你的方案有点错误,  只需要接一个4.7K——10K的上拉就解决问题啦
这是因为430的IO是真正的双向IO口   是MOS管的, 所以需要接上拉  不然会乱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的方案有点错误,  只需要接一个4.7K——10K的上拉就解决问题啦
这是因为430的IO是真正的双向IO ...

我没有接上拉电阻哦

我是在R和T间接了一个电阻,这个算是上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上拉电阻哦

我是在R和T间接了一个电阻,这个算是上拉吗?

这只能是一种限流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一些干扰   但是当你频率越高的时候  就不行啦   还是会有乱码   特别是你用的晶振频率很高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是一种限流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一些干扰   但是当你频率越高的时候  就不行啦   还是会有 ...

哦,那怎么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以前在AVR上也遇到过

但是在stm32和lpc2132上没有遇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怎么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以前在AVR上也遇到过

加上拉 啊  强制上拉  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拉 啊  强制上拉  就可以啦

以前也是两根线间接了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接上拉电阻哦

我是在R和T间接了一个电阻,这个算是上拉吗?

当然算上拉了,T无数据是什么电平?
这个办法,全双工就没了

网友:
加一定大小的上拉电阻,用于阻抗匹配,减少反射,避免震荡,保证稳定性,但是你俩线间加电阻的方法应该是一种缓解,并没有实质解决问题。

网友(2015-11-25):
学习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加上拉电阻

网友:
单片机的发送加上拉电阻,4.7k,10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