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阀的放大板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8):
想用PLC控制比例阀,发现PLC貌似输出的信号不够“强大”,网上说中间要加放大板。想问一下,谁用过这种放大板的,是不是一个放大板只能控制一个阀?

还有看网上说放大板的输入可以是脉冲输入,也可以是模拟量输入,具体是怎样的,请有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比例阀与驱动版需要匹配
通常一对一使用

PLC输出讯号是控制用

控制, 发号施令也
以小讯号 0~10V (小电流 mA 级 ) 送指令给驱动版
驱动版放大讯号后推动比例阀 (高阻高电压,低阻大电流 xxx mA ~ x A)
并有 死区设定 放大倍数 斜率设定, 甚至是开度曲线调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