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过来的0~5V电压,我这样接收到单片机的AD引脚可以不?

楼主(2013-04-08):
会不会出现潜在的问题?我先先确认下再做板子

网友:
这样的运放做的跟随器很难做到0-5V满量程 具体原因看下运放的手册

网友:
有的变送器设置成 1~5V  输出好点

网友A:
你共模电压不满足,把分压移到前面来!

网友:
LMV358是轨对轨输出 不是轨对轨输入的 所以输入电压5V可能有问题吧 没有实际做过 仅供参考

网友:
电压跟随器加强了带负载的能力,你的LMV358为5v供电,电压跟随到5v这个值估计有点难。

网友:
如果确认是0-5V,则要这个跟随器没啥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共模电压不满足,把分压移到前面来!

是的,这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