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完全开源

楼主(2013-04-08):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完全开源:
为了配合坛友使用手持遥控器飞行要求,本贴开始以完全开源(零保留)的方式打造小四轴手持遥控器:

设计方案:
1)采用STM32处理器
2)采用2个全平面摇杠,一个控制方向,一个控制油门,通过程序修改,可以满足左右手油门需求
3)带LCD,方便编程
4)保留4个按键
5)预留 蓝牙和WIFI模块接口

。。。欢迎大家补充。

开源内容:
1)原理图和元器件列表
2)  PCB生产所需要的Gerber文件
3)源程序

遥控器布局:

为了方便大家DIY, 设计完成后,以15元的价钱提供空板 PCB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全部设计资料,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所开源的内容包括(可直接从官网下载):
1) 原理图,元器件列表 和 用于生产的Gerber文件
2) 完全公开基小四轴代码
3) 完全公开基小四轴代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上位机使用
4) 完全公开上位机源码

姿势解读视频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E2ODI4.html
坛友飞行视频一(使用鼠标和键盘实现的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NDk3NzEy.html

坛友飞行视频二(使用鼠标和键盘实现的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1MDEzNTk2.html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电脑遥控器设计资料,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2.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SWD下载操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134561119.html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
我的到现在都还没空焊。5.1一定要整出来玩玩。

楼主:
大家多提设计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多提设计意见。。。

既然预留wifi接口,不如预留SDIO接口,网上有wifi sdio模块,说不定可以用来视频传输。如果行的话LCD用彩色的,用于显示视频。(只怕单纯的STM32处理能力有限)

楼主:
这个暂时有点太高级了。先来个简单便宜的。 大家觉得这布局图怎么样?

网友:
博士是个好买卖人。不过,对于你的开源,个人比较支持

网友:
支持~~~~~~~~~~~

有做視頻傳輸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有点太高级了。先来个简单便宜的。 大家觉得这布局图怎么样?

我感觉手柄的左右下方在多出块握手会好点吗?

网友:
我小白,也来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手柄的左右下方在多出块握手会好点吗?

好像好多遥控器没有握手啊。

网友:
搞个PS2的手柄改装下~~~其实我们的四轴遥控器更加简陋。。11F04主控,24L01射频,两个LED加八个按键。。

网友:
严重支持! 太好了,正愁怎么做遥控器呢。

网友:
不知道博士这个什么时候能好,支持你们

网友B:
目标遥控距离是多远?建议用SI4432,发射功率目前看好像是单片最大的……而且频段选择范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遥控距离是多远?建议用SI4432,发射功率目前看好像是单片最大的……而且频段选择范围大 ...

采用外接无线模块的方式,方便大家自由灵活应用不同的模块。

楼主:
多谢mhwt提醒,计划预留市场上常用的SI4432模块接口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建议。

网友:
支持支持呀,最近也很想玩玩四轴,可是公司老不发工资,整得我连学习的书都买不起啦,郁闷哪。

楼主:
更新遥控器布局图:增加定位孔和433M模块接口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原理图之开关部分

楼主:
根据反馈,保留mpu6050的位置,方便做 手势控制。

网友C:
有全部在一起购买的吗?(电路板及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博士,最好到时搞个套件啥的,摇杆我单独买也不划算啊,
记得当初博士坚持不搞手持遥控器,现在咋改变 ...

响应大家要求。室内空间太小,大家施展不开,要到户外飞。   应该遥控器模块带天线就差不多了,室外飞的话,小四轴只需要接受信号,不用发射。所以小四轴上的功率不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全部在一起购买的吗?(电路板及零部件)

暂时计划电路板。 零部件可能初期考虑一下。不过数量可能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计划电路板。 零部件可能初期考虑一下。不过数量可能不多。

恩,把主要部件整套就行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STM32 主控部分:IO全部用光啦

1)5个AD通道
2)6个开关通道
3)一个USB通道
4) 一个串口通道
5)一个LCD I2C通道
6) 一个MPU6050传感器姿势通道

上图:

可以当作一个基本的STM32开发板来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博士画的遥控器布局图,发现一个USB接口,还有摇杆,又想到STM32带USB,博士,
要不咱们加个USB游戏手 ...

恩,预留了USB功能,可以开发自己的 USB游戏手柄,或者开发自己的无线 鼠标键盘。

楼主:
奋战一天,终于差不多完成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 的PCB Layout图。 并开始接受PCB预定,统计PCB需求人数,一起打PCB. 不过由于PCB没经过验证,可能存在风险。能等的坛友建议等楼主完成PCB验证后再申请PCB.

网友:
期待中,算我一个 继续关注

楼主:
比原定计划晚了2天,因为在遥控器设计上加入了 类似 汽车的定速巡航 的功能。

网友E:
支持博士,请问下电位器在哪买的? 能不能给个链接? 能否油门通道不回中?我之前买的电位器手感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博士,请问下电位器在哪买的? 能不能给个链接? 能否油门通道不回中?我之前买的电位器手感很不好。 ...

电位器是在市场买的,没有链接。要不回中的话,要自己改装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终于完成PCB设计:

全部设计资料整理中。。。

网友:
打个酱油,楼主,求遥控pcb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上PCB图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壳??

哈哈,找个了外壳。估计稍微改造下可以用。

网友:
壳子太合适了  佩服楼主找小玩意的能力。 话说我怎么都找不到?我也在跟随楼主一起做。

网友:
好,好技术,好人品。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先上元器件列表,原理图还在整理中: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下面是预留的元器件列表

1.预留的MPU6050,大家可以尝试 采用姿势控制飞行。(默认不安装)
2.预留433M无线模块接口,大家可以尝试数公里遥控。(默认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用老式游戏机的手柄改造不更好,大小,还都是方的,怀旧。。。

这个好像不适合 摇杆阿

网友:
现在PCB验证过了没有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上实物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 赠送5块PCB.

注意:
1) PCB还没经过验证。
2) 只有PCB,没有套料 (焊接后的效果图看51楼), 有焊接元器件列表,提供原理图。 暂时无法提供除此外的其他支持。
3) 发货地址要是学校
4)跟贴内容为:申请免费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一块 (由于taobao原因,实际上还是要收费1元)
5) 运费自付(12元左右)
6)数量只有5块。第6个报名者无法提供。请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网友:
小四轴有卖的吗?有自稳功能吗?

网友:
申请免费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一块

网友:
求PCB,怎么报名?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PCB赠送名单:
1) 颠覆理论
2) hcl0317

还有3个名额。

网友:
博士,我想要你免费的板子,来报个名啊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额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PCB赠送名单:
1) 颠覆理论
2) hcl0317
3) 马学家

还有2个名额。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PCB赠送名单:
1) 颠覆理论
2) hcl0317
3) 马学家
4) szh_init
5) lanzhujiang

满员。

楼主:
上述坛友,请拍下TB的T5,等待楼主把价格改成1元。 注意,备注要写上amon id.

网友:
我也要!!!刚买的博士的四轴,哈哈哈,就赶上了!

楼主:
这次数量不多。自己剩2片。送几片,就没有了。

网友:
给力,给力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 硬件设计资料已经上传。大家自由下载: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 初步完成硬件接口调试,下一步,和小四轴进行联机测试。

网友(2013-07-20):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 初步完成硬件接口调试,下一步,和小四轴进行联机测试。

博士 液晶屏哪里买的?

网友:
记一下,很感兴趣!

有时间的时候搞一下!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2013-10-20):
初学者,学习中

网友(2014-10-05):
引用 网友D:
看来博士画的遥控器布局图,发现一个USB接口,还有摇杆,又想到STM32带USB,博士,
要不咱们加个USB游戏手 ...

手柄还有官方例程么,这个还第一次听说,qing zhi jiao

网友:
楼主大神,鉴定完毕!

网友(2015-02-08):
好有趣啊,现在领导要求做扑翼机。。。完全没思路啊。过来博士这里学习学习。请问你这里的地面上位机软件都是自己编的?

网友(2016-07-04):
请教下 这个摇杆的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