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8051F060系统板含PCB图和原理图,eagle格式

楼主(2013-04-08):
分享一个C8051F060系统板含PCB图和原理图,eagle格式

这个板是以前做项目用的,本来是做第一轮实验用的,第二次定型,所以有点像开发板,后来第二轮也用这板对付用了,呵呵。这板是用eagle软件画的第二个板,用来练手学eagle软件的,而且本人一向自认画板水平低劣,所以布线和原理图比较丑,好在板子能用,有些芯片和元件选择有点不恰当,譬如基准电压源,请有些对AD精度要求高的朋友注意,还有原理图上电阻和电位器的参数未必合适,也请注意了。

主要功能如下:

1、单片机采用C8051F060

2、可以外置扩展的32K的RAM,还有外部的E2PROM。

3、有两个RS232接口

4、有一个CAN总线接口,未调试和使用过。(注意图上的CAN接口芯片型号好像应该是3.3V的型号,在eagle里没找到3.3V型号)

5、有两个16位AD输入,输入范围是±10V

6、有8路10为AD输入,输入范围为±10V

7、有两路12位DA输出,输出范围为±10V

8、有6路PWM输出,带光电隔离。

9、有5510液晶接口

10、有8路3.3V电平IO

电路板原理图和PCB图压缩包

原理图PDF

PCB图PDF

PCB板图片

网友A:
这片子挺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片子挺贵的吧

的确挺贵,现在大约四十多吧,当初用这个芯片就是相中它有16位AD和12位DA了,51内核的,编程简单,开发速度快。最后实际效果还行。

网友:
16位的AD,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