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芯片部分外围烧坏,是否与接地有关系?求助大侠们!

楼主(2013-04-08):
最近发现做的产品AVR单片机有一部分外围功能烧坏,不是不能输出PWM,就是串口不能通信,或是ADC不工作,但不是所有都是这种情况,反正客户那儿反回来的大部分是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在,后来仔细查看我的PCB线路,发现下图这种情况:整个系统的地居然是通过这么一个过孔到电源地的,我知道这明显不合理(是我设计上的疏忽),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芯片烧坏呢?系统各位大侠给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PWM 串口 ADC是不是引到外界?会不会是静电损坏?只有这个图片 我们也不太清楚 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是明显不合理,但不至于烧芯片哦。应该是有其他原因。反向电流或者静电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串口 ADC是不是引到外界?会不会是静电损坏?只有这个图片 我们也不太清楚 电路工作原理 ...

烧坏的芯片内核应该是在运行,只是烧坏了片内的外设,而且我用AVR_frighter for USBASP能写入程序,并能读熔丝位,但我将芯片取下来,在希尔特编程器上写,能擦除,能编程,但就是校验的时候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坏的芯片内核应该是在运行,只是烧坏了片内的外设,而且我用AVR_frighter for USBASP能写入程序,并能 ...

最好有原理图 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