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ga16能用的oled例程

楼主(2013-04-08):
我现在手头有商家提供的别的单片机的例程,可是太过繁复,看不懂,请网友们帮我修改一下,让我在atmega16上点亮oled
/*
Code Warrior 5.0/1
Target : MC9S12XS128
Crystal: 16.000Mhz
busclock:16.000MHz
pllclock:32.000MHz
*/

#include "derivative.h"
#include "LQ12864.h"

/*#define LCD_SCL PORTA_PA0
#define LCD_SDA        PORTA_PA1
#define LCD_RST PORTA_PA2
#define LCD_DC  PORTA_PA3
修改该处管脚定义即可
*/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屏蔽高四位后左移四位
#define Max_Column        128//列数为128
#define Max_Row                  64//行数为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定义亮度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
4线SPI使用说明:
VBT 供内部DC-DC电压,3.3~4.3V,如果使用5V电压,为保险起见串一个100~500欧的电阻
VCC 供内部逻辑电压 1.8~6V
GND 地

BS0 低电平
BS1 低电平
BS2 低电平

CS  片选管脚
DC  命令数据选择管脚
RES 模块复位管脚
D0(SCLK) ,时钟脚,由MCU控制
D1(MOSI) ,主输出从输入数据脚,由MCU控制

D2 悬空
D3-D7 , 低电平 , 也可悬空,但最好设为低电平
RD  低电平 ,也可悬空,但最好设为低电平
RW  低电平 ,也可悬空,但最好设为低电平
RD  低电平 ,也可悬空,但最好设为低电平
*/

const byte F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const byte F14x16_Idx[] =
{
        "北京龙丘邱科技开发板智能车首选液晶室温度按键次电压"
};
const byte F14x16[] = {
0x20,0x20,0x20,0x20,0xFF,0x00,0x00,0x00,0xFF,0x40,0x20,0x30,0x18,0x10,
0x30,0x18,0x08,0x04,0x7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北0
0x04,0x04,0xE4,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E4,0x06,0x04,0x00,
0x20,0x10,0x19,0x0D,0x41,0x81,0x7F,0x01,0x01,0x05,0x0D,0x38,0x10,0x00,//京1
...
};

//======================================================
// 128X64I液晶底层驱动[8X16]字体库
// 设计者: powerint
// 描  述: [8X16]西文字符的字模数据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const byte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define LCD_SCL PORTA_PA0
//#define LCD_SDA        PORTA_PA1
//#define LCD_RST PORTA_PA2
//#define LCD_DC  PORTA_PA3

void LCD_WrDat(byte data)//data为待写数值
{
        byte i=8;
        //LCD_CS=0;片选信号已接地
        LCD_DC=1;//数据操作
  LCD_SCL=0;//时钟低电平
  //asm("nop"); 汇编空操作
  while(i--)
  {
    if(data&0x80)//若data(7)为1
        {LCD_SDA=1;}//向LCD_SDA写1
    else
        {LCD_SDA=0;}//向LCD_SDA写0
    LCD_SCL=1; //时钟高电平
    asm("nop"); //汇编空操作
    LCD_SCL=0;  //时钟低电平
    data<<=1; //数据左移一位,等待下次读取
  }
}
void LCD_WrCmd(byte cmd)//待写命令
{
        byte i=8;
        LCD_DC=0;//命令操作
    LCD_SCL=0;
  //asm("nop");汇编空操作
  while(i--)
  {
    if(cmd&0x80)
        {LCD_SDA=1;}
    else
        {LCD_SDA=0;}
    LCD_SCL=1;
    asm("nop");
    LCD_SCL=0;
    cmd<<=1;
  }
}
void LCD_Set_Pos(byte x, byte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void LCD_Fill(byte bmp_data)//满屏
{
        byte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bmp_data);
        }
}
void LCD_CLS(void) //清屏
{
        byte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0);
        }
}
void LCD_DLY_ms(word ms)//延迟函数
{
  word a;
  while(ms)
  {
    a=1335;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DDRA=0XFF;
        LCD_SCL=1;
        LCD_RST=0;
        LCD_DLY_ms(50);
        LCD_RST=1;
  LC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LC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LC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LCD_WrCmd(0x3f);//--1/64 duty
  LC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LCD_WrCmd(0x00);//-not offset
  LC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db);//--set vcomh
  LC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2);//
  LC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LC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Set_Pos(0,0);

}
//==============================================================
//函数名:LCD_P6x8Str(byte x,byte y,byte *p)
//功能描述:写入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参数:显示的位置(x,y),y为页范围0~7,要显示的字符串
//返回:无
//==============================================================
void LCD_P6x8Str(byte x,byte y,byte ch[])
{
  byte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6){x=0;y++;}
    LCD_Set_Pos(x,y);
          for(i=0;i<6;i++)
            LCD_WrDat(F6x8[c][i]);
          x+=6;
          j++;
  }
}
//==============================================================
//函数名:LCD_P8x16Str(byte x,byte y,byte *p)
//功能描述:写入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参数:显示的位置(x,y),y为页范围0~7,要显示的字符串
//返回:无
//==============================================================
void LCD_P8x16Str(byte x,byte y,byte ch[])
{
  byte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LCD_Set_Pos(x,y);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输出汉字字符串
void LCD_P14x16Str(byte x,byte y,byte ch[])
{
        byte wm=0,ii = 0;
        word adder=1;

        while(ch[ii] != '\0')
        {
          wm = 0;
          adder = 1;
          while(F14x16_Idx[wm] > 127)
          {
                  if(F14x16_Idx[wm] == ch[ii])
                  {
                          if(F14x16_Idx[wm + 1] == ch[ii + 1])
                          {
                                  adder = wm * 14;
                                  break;
                          }
                  }
                  wm += 2;
          }
          if(x>118){x=0;y++;}
          LCD_Set_Pos(x , y);
          if(adder != 1)// 显示汉字
          {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
          else                          //显示空白字符
          {
                  ii += 1;
      LCD_Set_Pos(x,y);
                  for(wm = 0;wm < 16;wm++)
                  {
                                  LCD_WrDat(0);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LCD_WrDat(0);
                  }
          }
          x += 14;
          ii += 2;
        }
}
//输出汉字和字符混合字符串
void LCD_Print(byte x, byte y, byte ch[])
{
        byte ch2[3];
        byte ii=0;
        while(ch[ii] != '\0')
        {
                if(ch[ii] > 127)
                {
                        ch2[0] = ch[ii];
                         ch2[1] = ch[ii + 1];
                        ch2[2] = '\0';                        //汉字为两个字节
                        LCD_P14x16Str(x , y, ch2);        //显示汉字
                        x += 14;
                        ii += 2;
                }
                else
                {
                        ch2[0] = ch[ii];
                        ch2[1] = '\0';                        //字母占一个字节
                        LCD_P8x16Str(x , y , ch2);        //显示字母
                        x += 8;
                        ii+= 1;
                }
        }
}

网友:
我用的IIC,建议你用硬件SPI,把底层的Write_command,和Write_Data连个函数移植就行了

楼主:
感谢你!前阵子我自己摸索,移植了驱动程序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macros.h>
#include<iom16v.h>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const unsigned char F14x16_Idx[] =
{
        "感谢聪哥在百忙之中为我指导液晶屏的显示程序我操单片机"
};
const unsigned char F14x16[] = {
0x00,0xFC,0x04,0xD4,0x54,0x54,0xD4,0x04,0x7E,0x84,0x66,0x04,0x80,0x00,
0x22,0x19,0x00,0x19,0x21,0x25,0x29,0x22,0x31,0x01,0x0A,0x12,0x31,0x00,//感0
0x22,0xE4,0x08,0x00,0xFC,0x56,0x54,0xFC,0x20,0x20,0xFE,0x20,0x20,0x00,
0x00,0x1F,0x08,0x25,0x19,0x27,0x21,0x1F,0x11,0x22,0x1F,0x00,0x00,0x00,//谢1
...

};
//======================================================
// 128X64I液晶底层驱动[8X16]字体库
// 设计者: powerint
// 描  述: [8X16]西文字符的字模数据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8;
        PORTB|=BIT(0);;
    PORTB&=~BIT(7);;
  while(i--)
  {
    if(data&0x80)
        {
        PORTB|=BIT(6);
        }
    else
        {
        PORTB&=~BIT(6);
        }
    PORTB|=BIT(7);
    asm("nop");;
    PORTB&=~BIT(7);;
    data<<=1;
  }
}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8;
        PORTB&=~BIT(0);;
    PORTB&=~BIT(7);;

  while(i--)
  {
    if(cmd&0x80)
        {
        PORTB|=BIT(6);
        }
    else
        {
        PORTB&=~BIT(6);;
        }
    PORTB|=BIT(7);;
    asm("nop");;
    PORTB&=~BIT(7);;
    cmd<<=1;;
  }
}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a)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bmp_data);
        }
}
void LCD_CLS()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0);
        }
}
void LCD_Init()
{
    DDRA=0X00;

        PORTB|=BIT(7);

        PORTB&=~BIT(1);
        Dly_ms(50);
        PORTB|=BIT(1);

  LC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LC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LC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LCD_WrCmd(0x3f);//--1/64 duty
  LC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LCD_WrCmd(0x00);//-not offset
  LC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db);//--set vcomh
  LC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2);//
  LC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LC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Set_Pos(0,0);

}

//==============================================================
//函数名:LCD_P6x8Str(byte x,byte y,byte *p)
//功能描述:写入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参数:显示的位置(x,y),y为页范围0~7,要显示的字符串
//返回:无
//==============================================================
void LCD_P6x8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6){x=0;y++;}
    LCD_Set_Pos(x,y);
          for(i=0;i<6;i++)
            LCD_WrDat(F6x8[c][i]);
          x+=6;
          j++;
  }
}
//==============================================================
//函数名:LCD_P8x16Str(byte x,byte y,byte *p)
//功能描述:写入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参数:显示的位置(x,y),y为页范围0~7,要显示的字符串
//返回:无
//==============================================================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LCD_Set_Pos(x,y);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输出汉字字符串
void LCD_P14x16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wm=0,ii = 0;
        unsigned int adder=1;

        while(ch[ii] != '\0')
        {
          wm = 0;
          adder = 1;
          while(F14x16_Idx[wm] > 127)
          {
                  if(F14x16_Idx[wm] == ch[ii])
                  {
                          if(F14x16_Idx[wm + 1] == ch[ii + 1])
                          {
                                  adder = wm * 14;
                                  break;
                          }
                  }
                  wm += 2;
          }
          if(x>118){x=0;y++;}
          LCD_Set_Pos(x , y);
          if(adder != 1)// 显示汉字
          {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4;wm++)
                  {
                          LCD_WrDat(F14x16[adder]);
                          adder += 1;
                  }
          }
          else                          //显示空白字符
          {
                  ii += 1;
      LCD_Set_Pos(x,y);
                  for(wm = 0;wm < 16;wm++)
                  {
                                  LCD_WrDat(0);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LCD_WrDat(0);
                  }
          }
          x += 14;
          ii += 2;
        }
}
//输出汉字和字符混合字符串
void LCD_Pr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h2[3];
        unsigned char ii=0;
        while(ch[ii] != '\0')
        {
                if(ch[ii] > 127)
                {
                        ch2[0] = ch[ii];
                         ch2[1] = ch[ii + 1];
                        ch2[2] = '\0';                        //汉字为两个字节
                        LCD_P14x16Str(x , y, ch2);        //显示汉字
                        x += 14;
                        ii += 2;
                }
                else
                {
                        ch2[0] = ch[ii];
                        ch2[1] = '\0';                        //字母占一个字节
                        LCD_P8x16Str(x , y , ch2);        //显示字母
                        x += 8;
                        ii+= 1;
                }
        }
}

void Dly_ms(int ms)
{
   int i,j;
   if (ms<1) ms=1;
   for(i=0;i<ms;i++)
     for(j=0;j<1335;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DDRB=0XFF;
  DDRA=0XFF;
  PORTB=0XFF;
  LCD_Init();
  CLI();
  while(1)
  {
      LCD_Print(8,0,"感谢聪哥为我指导");  //汉字字符串显示
      LCD_Print(37,2,"显示程序");   //汉字字符串显示
      LCD_Print(26,4,"我操单片机");          //英文字符串显示
      LCD_P6x8Str(16,6,"i love you 4ever");//英文字符串显示
      LCD_P6x8Str(30,7,"JinZeFenFen");     //英文字符串显示
      Dly_ms(2000);
      PORTB=~BIT(PB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