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驱动电路,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4-08):
双色LED驱动电路,一个IO口控制

网友A:
这两个灯是肯定会有一个亮么?如果是下面这个电路可以试试,如果不是BE之间接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灯是肯定会有一个亮么?如果是下面这个电路可以试试,如果不是BE之间接个电阻比较好。

这样可以

网友:
楼主的图可用。
需要注意的是,两路发光管的限流电阻是不等的,分别为1k和2k。
鉴于不同颜色发光管的工作压降不同,应用时,可以把发光偏弱(工作压降较高)的那种颜色的发光管用在较低限流电阻的通道上,使得两路发光管的发光强度尽量均匀些。

网友(2014-08-25):
这个,如果需要指示灯灭怎么搞??

还有就是,两个灯的亮度不一致,,,

网友:
怎样关灯呢?

网友:
关灯就是把io口设置为开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