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小车电源都是怎么搞定的?

楼主(2013-04-08):
淘宝上看了一下,贵的都几百元。。。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12v直流减速电机,18650的电压稳定吗?会不会随着电量的下降而下降?

网友A:
什么叫小车电源?你自己买18650不行吗?

网友B:
18650 + 电源管理ic

网友:
1865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小车电源?你自己买18650不行吗?

就是电池,
第一次用这个,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 + 电源管理ic

您好,我需要带动12v的直流减速电机。我在淘宝搜到的18650都是3.7v的。。为了得到12v,我可以四节串联吗??第一次用这个,不太懂,我怕出现爆炸或电流不足等问题,问的啰嗦点,还请见谅哈。还有那个电源管理ic具体是什么?

网友:
18650锂电池电压区间在3.7到4.2之间,12V的话建议4节电池串联,用DCDC模块输出12V。
我给你提供的是个参考方案,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上最好的18650一节要十二三块的样子,还有二手的,拆机的,三块多一节就搞定了。

电池串联没事,不短路就是安全的。另外,一定要避免过放。

网友:
12伏是功率部分吧?那三节串联就够了,不要接降压就可以供给电机驱动电路,分一路给5V稳压电路给单片机。当然,要是追求效率,5V部分可以动用DCDC。

网友:
一般不会爆炸,怕爆炸就串个3A的保险丝儿呗。。倒是要经常测测电池电压,别低于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