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3.56M读头的读卡距离

楼主(2013-04-08):
小弟做了一款基于FM1702SL的读卡器,经过调试之后,最大距离才达到40mm,其实我也是要据数据手册来调试的,对调试的方法还不是很了解,现在想把距离做到80mm,求论坛的大侠门帮帮忙,PCB天线尺寸是44*16mm,线宽0.35mm,线距0.35mm

网友:
44*16的天线能达到40的距离感觉很不错了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那怎么根据天线的尺寸判断它的读卡距离呢?是不是还要看电流?

网友(2013-05-11):
主要看阻抗匹配是否合理

网友(2013-06-15):
我前几年也做过你差不多大小天线,是40MM*16MM,,天线标配电容320P 与340P,读异形卡可以达到3-4CM距离,读大片可以达到5-6这样吧,这个一般不要调太大距离,元件误差会产生读卡死区

网友:
对于读卡距离,主要是调节天线的阻抗(调匹配电容或射频IC内部的输出阻抗寄存器),但有一点需注意当读卡距离过大时,应注意6楼说的死区问题,射频天线部分的元件,建议使用%2的电容,同时保证上下余量。还有尽量避免在天线1CM处水平移动M1卡这种操作,因为会出现旁瓣影响。

网友(2013-07-16):
有机会上一下你PCB天线图,就可以知道你天线可以读多远了,有空可以加大功力就可以读到8CM不成问题,,

网友:
1,调试天线的阻抗匹配。使用网络分析仪和我上次发的文档。
2,调整寄存器的值,加强输出功率,如MODGSN,CWGsN 等。
3,rx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4,调整RX相关寄存器,如噪声水平等。
5,这个天线的物理极限 有可能就是这个距离了,怎么调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