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电压

楼主(2013-04-08):
用示波器怎样查看线性电源的纹波电压?

网友A:
如果是数字示波器的话,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字示波器的话,就有这个功能。

听同学说是看示波器侧边栏的幅度值,是吗?

网友:
有个参数显示菜单,专门测量被测信号的各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