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2013-04-08):
因项目需求,要用到无线通信模块,刚好队友那里买了一对SI4432。研究了个把星期,把手册和编程指南都过了一遍,然后在网上找到相关的程序,移植到Atmega128上面,一番调试后,基本上算是通了,但很奇怪,传输距离只有5米的样子。然后以为是硬件问题(单片机用的是5V电压),队友赶着做了一块转接板,其实就是在单片机与模块间串入电阻,做好后一试,基本还是一样的。不得已,重新看资料,看寄存器配置,与其他的demo程序对比,发现模块的发射功率设小了,于是想当然的把寄存器改成了最大,然后。。。。悲剧发生了,有一块是下完程序后工作基本正常,还有一块下完后,发现除了能够启动外,其他什么都不正常了,把功率再次设低后,也恢复不了正常状态了,我想问问各位前辈,是不是因为模块功率被设置过大,烧坏了。。。。本人现在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没学过高频跟通信,完全看不懂,手册上面的寄存器配置,完全是照着别人的程序来,下面把寄存器的配置部分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先在此谢过了!
void Init_4432(void)
{
        Init_spi();
        SpiWriteRegister(0x07, 0x80);         //恢复所有寄存器为默认值
        Delayms(500);

        SpiWriteRegister(0x03, 0x0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SpiWriteRegister(0x04, 0x0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SpiWriteRegister(0x05, 0x00);         //清除所有中断使能
        SpiWriteRegister(0x06, 0x00);  //清除所有中断使能

        SpiWriteRegister(0x06, 0x80);  //使能同步字侦测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1);  //进入 Ready 模式

        SpiWriteRegister(0x09, 0x7f);  //负载电容= 12P
        SpiWriteRegister(0x0a, 0x05);  //关闭低频输出
        SpiWriteRegister(0x0b, 0xea);  //GPIO 0 当做普通输出口
        SpiWriteRegister(0x0c, 0xea);  //GPIO 1 当做普通输出口
        SpiWriteRegister(0x0d, 0xf4);  //GPIO 2 输出收到的数据
        SpiWriteRegister(0x70, 0x2c);
        SpiWriteRegister(0x1d, 0x40);  //使能 afc

        // 1.2K bps setting
        SpiWriteRegister(0x1c, 0x16);  //IF滤波带宽
        SpiWriteRegister(0x20, 0x83);
        SpiWriteRegister(0x21, 0xc0);  //
        SpiWriteRegister(0x22, 0x13);  //
        SpiWriteRegister(0x23, 0xa9);  //
        SpiWriteRegister(0x24, 0x00);  //
        SpiWriteRegister(0x25, 0x04);  //
        SpiWriteRegister(0x2a, 0x14);
        SpiWriteRegister(0x6e, 0x09);
        SpiWriteRegister(0x6f, 0xd5);
        //1.2K bps setting end

        SpiWriteRegister(0x30, 0x8c);  //使能PH+ FIFO模式,高位在前面,使能CRC校验
        SpiWriteRegister(0x32, 0xff);  //byte 0,1,2,3 作为头码
        SpiWriteRegister(0x33, 0x42);  //byte 0,1,2,3 是头码,同步字3,2 是同步字
        SpiWriteRegister(0x34, 16);    //发射16个Nibble的Preamble
        SpiWriteRegister(0x35, 0x20);  //需要检测4个nibble的Preamble
        SpiWriteRegister(0x36, 0x2d);  //同步字为 0x2dd4
        SpiWriteRegister(0x37, 0xd4);
        SpiWriteRegister(0x38, 0x00);
        SpiWriteRegister(0x39, 0x00);
        SpiWriteRegister(0x3a, 's');   //发射的头码为:"swwx"
        SpiWriteRegister(0x3b, 'w');
        SpiWriteRegister(0x3c, 'w');
        SpiWriteRegister(0x3d, 'x');
        SpiWriteRegister(0x3e, TxBuf_Len);    //总共发射TxBuf_Len个字节的数据
        SpiWriteRegister(0x3f, 's');   //需要校验的头码为:"swwx"
        SpiWriteRegister(0x40, 'w');
        SpiWriteRegister(0x41, 'w');
        SpiWriteRegister(0x42, 'x');
        SpiWriteRegister(0x43, 0xff);  //头码1,2,3,4 的所有位都需要校验
        SpiWriteRegister(0x44, 0xff);  //
        SpiWriteRegister(0x45, 0xff);  //
        SpiWriteRegister(0x46, 0xff);  //

        SpiWriteRegister(0x6A, 0x0B); //write 0x0B to the AGC Override 2 register
        //set ADC reference voltage to 0.9V
        SpiWriteRegister(0x68, 0x04); //write 0x04 to the Deltasigma ADC Tuning 2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1F, 0x03); //write 0x03 to the Clock Recovery Gearshift Override register
        这里功率该设置多大好
        SpiWriteRegister(0x6d, 0x07);  //发射功率设置  0x00:+1dBM  0x01:+2dBM  0x02:+5dBM  0x03:+8dBM  0x04:+11dBM  0x05:+14dBM  0x06:+17dBM  0x07:+20dBM
        SpiWriteRegister(0x79, 0x0);   //不需要跳频
        SpiWriteRegister(0x7a, 0x0);   //不需要跳频
        SpiWriteRegister(0x71, 0x22);  //发射不需要CLK,FiFo,FSK模式
        SpiWriteRegister(0x72, 0x30);  //频偏为 30KHz
        SpiWriteRegister(0x73, 0x0);   //没有频率偏差
        SpiWriteRegister(0x74, 0x0);   //没有频率偏差
        SpiWriteRegister(0x75, 0x53);  //频率设置 434
        SpiWriteRegister(0x76, 0x57);  //标称载波频率 57
        SpiWriteRegister(0x77, 0x80);  //标称载波频率 80
        SpiWriteRegister(0x0e, 0x00);         // 天线开关不在发射,接收状态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再次顶起,不能沉了

楼主:
来个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验证SPI正确吗?最好加个读取寄存器验证。

楼主:
终于有人来回复了,非常感谢。。。。
SPI读取应该是正确的,不然前面的通信不会成功,你的意思是把寄存器的值读回来到串口查看真确与否?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是发完电流100多毫安,降不下来,仅有少数机会能降到30mA,没辙。

网友(2013-05-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楼主,你的是什么问题呢?可否分享下?

网友:
还对新的试试看不就知道,这样找问题才快!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啊,也是AVR单片机meg128,目前保证芯片都正常,硬件SPI读写都正常,频谱仪显示发送的时候有数据包出来,就是死活收不到啊,希望楼主提供demo程序一份给小弟,感激不尽呐

网友:
楼主快现身,讲授一下如何调试的。我的也是实验只能在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