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线性可调电源制作方案可行性求助

楼主(2013-04-08):
RT,通过LM317与LM337产生正负可调电压,调节方法思路参考帖子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变压器采用双12V的
用单片机的PWM通过运放调节LM317与LM337的可调端的电压实现电压的调节

LM317的接成同向比例运算电路,LM337接成反向比例运算电路来调节

负电压的检测通过一个反向比例电路转换为正电压进行检测,正电压检测直接采用电阻分压形式

运放电源来自7812与7912,7805产生单片机电源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的通,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请各位大神指点
完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先 , TKS LZ

刚画的还没做,可能有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先 , TKS LZ

刚发现图上负电压部分电容极性放反了,

网友:
謝了 LZ 我會注意

网友:
做可调电源,我还是觉得LM723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