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数据录入识别该怎么写?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小妹我又来问大家问题了。
麻烦大家帮我想想:

我的数据是这样的录入顺序,S1,2,3,4有固定的长度。但字符是随机的。
例如:S1=123214,S2=787098304832, S3=234324324, S4=asdjfldsajf
这些数据正常情况下会周期性输入出,但有时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就是少输入出其中一个或两个,请问,怎样判断是否少输入了?
例如:正常的出现顺序是 S1,S2,S3,S4,S1S2,S3,S4,S1.,S2...   不正常的出现顺序是:S1,S4,S1,S2,S4  (少了S2,S3,S1)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s4区别于s1s2s3是英文字符的话就好做。如果四组数据是全数字或全英文或者每组数据既有数字又有英文那就难办了

楼主:
S1,2,3,4都是混合的字母数字和符号(没有特殊符号)的。

以S1,2,3,4为一组。现在是担心一组这中漏了某一个或两个、

楼主:
可以要求第一个必须是 S1

网友:
数据自身没有带下标,必须要额外的参考信号,否则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s4区别于s1s2s3是英文字符的话就好做。如果四组数据是全数字或全英文或者每组数据既有数字又有 ...

二楼头像?难道我眼花~

网友:
密码识别的?

楼主:
3D哥,数据没有下标是不是数据没有特征的意思呀?
有两个特征应该可以利用:
1,4个数据的长度都不一样
2,第一个是可以指定的。
3,总是一组一组的形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