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13-04-09):
为什么经桥式整流后的电压比降压后还高

网友:
整流滤波后,轻载的情况下,电压就是峰值……大概是交流电压(你测到的是有效值)的1.414倍

网友:
比降压后还高?
降压是啥意思?

楼主:
经变压器降压呀

楼主:
做稳压电源时能接负载吗?应该注意什么?求大神

楼主:
我接10欧姆的电阻瞬间被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10欧姆的电阻瞬间被烧

怎么不能接负载,看你输出电压和电流来计算你的负载啦!会烧 就证明你负载功率小了

网友:
10欧电阻功率太小,整流电压太大了,必须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