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用时钟约束么?

楼主(2013-04-09):
FPGA用时钟约束,可以影响布线。

CPLD的延时是可预测的,是不是说CPLD不需要时钟约束,因为延时不能改变?

还有我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检查CPLD的路径延时不会超过时钟周期,这样我可以选择晶振的最高频率。

谢谢指点!

楼主:
补充:
CPLD用的是ALTERA的MAXII系列
开发环境是 QuartusII

网友A:
cpld对时钟也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手工布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对时钟也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手工布线试试。

还能手工布线?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怎么找呢?

我主要想看一下如何找到瓶颈路径,然后优化。

我感觉如果对底层不了解,CPLD就像纯软件一样,心里很发虚。

网友:
cpld是纯硬件啊。看看拓扑结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