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原理图中R6有什么作用啊,第一个运放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2013-04-09):
(图片)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R6在哪,左起第一个运放是电压跟随器,但怎么反馈端接到正向上了呢,等高手解答,后面几个都是普通的放大了。一点小见解。

楼主:
R6就是电压跟随器前面的电阻啊,就是什么时候要接这个电阻,电阻阻值要多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就是电压跟随器前面的电阻啊,就是什么时候要接这个电阻,电阻阻值要多大呢。。 ...

lz要做示波器吗??? 一起呗加我企鹅:96235346九

网友B:
限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做示波器吗??? 一起呗加我企鹅:96235346九

有这个想法,但是条件太艰苦了,实验室没有示波器万用表,就是想理解一下为以后做准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保护。

哦,是这个意思啊,阻值大小怎么确定啊。。

网友:
你的运放确实是接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