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芯片怎么解锁?

楼主(2013-04-09):
Atmega16芯片怎么解锁?我的锁了好几个,用的外接晶振8M

网友A:
乡亲们,
楼主你忘记定语了
用高压编程器,不懂就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乡亲们,
楼主你忘记定语了
用高压编程器,不懂就度娘

是你这只羊啊。我是修改时钟修改的锁了的,这也得用高压编程?